BUShound 中看不到SET ADDRESS 包,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9-07):
设备,配置,接口,端点描述伏都读了,怎么没有SET ADDR 要求的包呢,
谢谢解答,谢谢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1.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1.0
  21.0  DI     12 01 00 02  00 00 00 40  .......@                 1.2.0
               71 04 46 11  01 00 01 03  q.F.....                 1.2.8
               04 01                     ..                       1.2.16
  21.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2.1.0
  21.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2.2.0
               fa                        .                        2.2.8
  21.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3.1.0
  21.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c0  .. .....                 3.2.0
               fa 09 04 00  00 02 08 06  ........                 3.2.8
               50 00 07 05  81 02 00 02  P.......                 3.2.16
               00 07 05 01  02 00 02 00  ........                 3.2.24
  21.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4.1.0
  21.0  DI     04 03                     ..                       4.2.0
  21.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5.1.0
  21.0  DI     04 03 09 04               ....                     5.2.0
  21.0  CTL    80 06 04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6.1.0
  21.0  DI     22 03                     ".                       6.2.0
  21.0  CTL    80 06 04 03  09 04 22 00  GET DESCRIPTOR           7.1.0
  21.0  DI     22 03 30 00  31 00 32 00  ".0.1.2.                 7.2.0
               33 00 34 00  35 00 36 00  3.4.5.6.                 7.2.8
               37 00 38 00  39 00 41 00  7.8.9.A.                 7.2.16
               42 00 43 00  44 00 45 00  B.C.D.E.                 7.2.24
  21.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8.1.0
  21.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9.1.0
  21.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10.1.0
  21.0  DI     00                        .

网友A:
在XP下不可以,以前在2000下是可以的。

为此我还问过BUS HOUND的技术支持,他们也确认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BUSHOUND是在设备被PC机识别到后从USB驱动获取信息

在SET_ADDRESS之前,BUSHOUND应该还是没有对此设备的数据正确获取.
一些SETUP命令都经常看不到,端点的STALL后的CLEAR FEATURE好象也看不到

网友A:
在2000下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在XP下不行.

看我这里以前在WIN2000下抓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一次获取描述符和设置地址阶段.
但我现在在winXP下,就再也看不到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3&t=2608391&tp=%u6B22%u8FCE%u52A0%u5165%u6211%u7684%uFF1CUSB%u4E13%u533A%uFF1E%u5C0F%u7EC4

网友B:
其实显示的CLEAR FEATURE未必是真正有此信号

使用专业的USB分析仪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A:
显示的CLEAR FEATURE是实际有的,但要看它是发给谁的

USB主控制器会发这个给根集线器. 当设备插上和拔出时可以看到这个命令。

网友C:
实在不知道用bus hound 我的走到设置配置了

但是没看到一个80或者00开头的请求啊,
全部是a3开头之类的
从机发给主机的也根本不是我发送的东西,而且一次只有四个字节.
郁闷,但是用 usb view可以看到我发送的东西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A:
你的设备没选择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