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枚举成功后,怎样实现PC对U盘读写文件

楼主(2007-09-15):
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解答.
第一次用USB,花了一周时间终于枚举成功了,下一步要实现PC读写U盘的功能,
想请斑竹给指点一下下步该怎么做;
须不需要做FAT文件系统?
手头有MASS STORAGE UFI文档,有用吗?
NANDFLASH 需要自己写ECC吗?
那个SCSI的300多页的指令及需要看吗?

硬件我用的C8051F320,外挂2G NANDFLASH

谢谢解答,打扰您的周末时间还请见谅

网友A:
参考以实现U盘功能的源码

须不需要做FAT文件系统?
不需要,MCU只需要处理读写数据命令,读命令有起始地址,读长度,写命令类似
MCU方面主要把FLASH看成是一个连续可读的区域,就是对PC来说,你就是一个连续可读写的逻辑地址.

手头有MASS STORAGE UFI文档,有用吗?
有用,SCSI命令的应答就靠它了!!

NANDFLASH 需要自己写ECC吗?
要使用NAND-FLASH,当然需要支持ECC了

那个SCSI的300多页的指令及需要看吗?
主要是根据PC的询问情况应答,参看以实现的源码加上SCSI命令文挡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希望能在下周完成,谢谢回复

谢谢版主指点,希望能在下周完成,谢谢回复

楼主:
请教关于NANDFLASH做存储介质时,FAT16的DBR问题

请教关于NANDFLASH做存储介质时,FAT16的DBR问题:
1,fat16的 Sector是不是不能超过512字节,
2,用nand flash 时,DBR中的从0x3E开始的代码是不是没有用,
可以随便填充。

谢谢帮助。

网友A:
fat

1,fat16的 Sector是不是不能超过512字节,
最好是512,如果设置成非512,有些系统不认
2,用nand flash 时,DBR中的从0x3E开始的代码是不是没有用,
可以随便填充。
看操作系统对FAT16如何检测,理论上不支持启动的U盘,这部分应该可以随便填充

楼主:
nandflash 做介质时,mode select和mode sense命令是不是用不上

请教斑竹,
1,nandflash 做介质时,mode select和mode sense命令是不是用不上?
2,如果自己不写FAT表,PC对介质格式化时是不是会提供DBR,FAT表信息,
这两种方式是不是用read format capacity命令来选择,

谢谢您,愧疚啊,有些东西拿不准,麻烦您了.

网友(2012-12-26):
有个USB的问题请教,能加QQ吗,qq:71583387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