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USB鼠标后,我的USB通讯就没法联接?

楼主(2007-09-17):
用了USB鼠标后,我的USB通讯就没法联接?,是不是改动VID码就可以解决了?请指教!!!!!!!!!!!!!

网友A:
只碰到有时USB供电带来点问题,重插拔就ok

网友B:
你用了同样的PID和VID?

楼主:
我用的PID和VID都是好随意写上去的?从那里能找到设备对应的P

我用的PID和VID都是好随意写上去的?从那里能找到设备对应的PID和VID码

楼主:
我的设备描述符是这么写的。请指教!!

USB_D0_DESCR_START:                              ;
  DB    18          ; Device Descriptor Length (18)  长度
  DB    1           ; bDescriptorType: DEVICE  描述符类型  1代表设备
  DWL   0200H       ; bcdUSB (ver 2.0)  符合USB规范2。0
  DB    0           ; bDeviceClass   群组码
  DB    0           ; bDeviceSubClass   设备次群组
  DB    0           ; bDeviceProtocol   设备协议(0代表无群别组
  DB    8           ; bMaxPacketSize0   最大封包大小
  DWL   1925H       ; idVendor        出厂商ID
  DWL   0003H       ; idProduct       产品ID
  DWL   0000H       ; bcdDevice       以BCD表示设备发行编号,1 .00
  DB    STR_HASH_0  ; iManufacturer   制造商的字符串描述
  DB    STR_HASH_0  ; iProduct        产品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
  DB    STR_HASH_0  ; iSerialNumber   设备序号的字符串描述符索引(0=NONE)
  DB    1           ; bNumConfigurations  配置数目
USB_D0_DESCR_END:                                ;
USB_D0_DESCR_SIZE:  EQU    USB_D0_DESCR_END - USB_D0_DESCR_START

网友B:
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