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问:Pc机对Usb device进行识别和建立信道到真正通信....???

楼主(2007-09-17):
菜问:一直不是很明白所谓的Usb 驱动到底是指个啥东?                    Pc机对Usb device进行识别和建立信道直到真正开始通信,到完成通信,整个过程 是Usb device 和 Usb host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从检测到usb device的介入,对usb device的枚举进行分析,的工作都是Usb host controler 这个系统 完成的,这里是不是还不涉及OS(操作系统)的动作???

OS 到底在Usb通信始末过程中扮演了啥角色,做了啥动作呢???

通常所说的Pc机端的Usb驱动指的是哪个层次的代码???(个人理解是建立在Os和Usb host controler 之间的这个层次的代码才是通常所说的Usb驱动,而不是在Usb host 和 usb device这两者之间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请先人指点,谢谢先!

网友A:
驱动都是与硬件打交道的

USB的驱动就是与PC的USB HOST硬件打交道,并与OS内核进行通信,将数据传递给应用程序
驱动就是连接你的应用程序与PC机硬件之间的部件.

楼主:
hehe

TKS

那 对于 usb device 枚举的 分析识别和成功建立信道 等工作 是不是在usb host系统的firmware 自动完成的,这个工作Os是不参与的??是这样莫??

网友B:
驱动程序本来就是OS的一部分。

楼主:
aaaaaa

那 对于 usb device 枚举的 分析识别和成功建立信道 等工作 是不是在usb host系统的firmware 自动完成的,这个工作Os是不参与的??是这样莫??

楼主:
hehe

咋没人搭理偶呢?

网友A:
参看USB2.0协议的第10章

对于PC来说,任何应用程序,驱动,内核应该说都是OS的一部分,想把USB HOST与OS分开,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对USB HOST的访问,是OS的那一部分在完成什么功能
要操作一个USB host控制器,应该也离不开OS的应用程序,OS的内核调度,OS的驱动程序访问硬件.

USB设备在枚举时应该是与驱动程序通信的,下面两图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