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数据包的捕捉与分析.

楼主(2007-09-19):
在线求助:用什么办法,可以将USB总路线上的数据包进行捕捉,再分析.

网友A:
有USB总线监视工具,不过比较贵。

如果是在PC上开发的话,可以使用BUSHOUND这个软件来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但这样做,数据捕捉可能就不全了.

这个软件,网上有下载吗?我也想试试看看.

网友A:
是的。不过要看你开发什么了,如果是做USB接口芯片设计,

那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是使用现成的USB芯片来设计USB设备,使用BUS HOUND再配合串口调试等方法,应该还算够了。你可以去我的USB小组里看看,应该有上传吧。我的BLOG中我也上传过。看我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