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怎样才能让pc认到USB设备呢?

楼主(2007-09-19):
我是新手,对usb开发没有太多的了解,还恳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过先!
现在硬件有了,程序什么都还没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选用的是Cy7c68001,主要跟TI 的DSP F2812和CPLD EPM7128连接,另外还配了一个EEPROM,我现在用usb线连到pc上,根本没反应,请问,我需要做什么才能让pc认到usb呢?该用什么开发工具呢?

网友A:
找个Cy7c68001的USB例程,让芯片跑起来

USB连接PC时,PC需要与USB 设备(Cy7c68001)做命令应答.
首先就是检测上拉了,...........

网友B:
也许你将EEPROM拔下,就可以检测到这个芯片了

楼主:
谢谢devusb和computer00!

现在68001和EEPROM里面都还什么都没有,程序能运行得起来吗?Driver和Firmware有什么作用呢?从哪里可以找到现成的?
68001的程序要在什么环境下开发和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