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项目,USB2.0实际速度是多少

楼主(2007-09-28):
我做的项目USB2.0速度实际只有40Mbit/s(与PC通信),就是从调用传输的API到最后数据完全发送完,bulk传输方式。有4个interface都是bulk传输。单独测试一个interface时,是40Mbit/s。大家的速度是怎样的?

网友A:
主要看项目所使用的USB芯片了

像 Cypress 的 68013 较快,但它的功能较少,集成度和资源也较少.

个人还是向往使用: 带USB2.0 + DMA 的ARM.

楼主:
我的是内置的USB芯片,有DMA的

我想了解一下,一般实际上有多快

网友B:
有看到过20-30Mbyte/s的,不知道能否达极限速度60M

网友C:
你得CPU有多快?40Mbit/s就是5MByte/s,CPU慢USB速度也上不去啊

自己先算一算,你的CPU的吞吐率能有多少?

USB2.0的极限速度60MB是绝对不可能的,能达到80%已经是不可思议了,不要奢望太多。

网友D:
电脑上面usb速度很快的哦,估计50MB没问题

楼主:
我的cpu核很快啊

我的cpu很快啊,是ARC核,7级流水线,cpu主频160M,有应用达到20-30Mbyte/s的吗?我只想知道一般情况啊,我做的是扫描仪,bulk传输,配合pc的驱动只有5MByte/s,而且以前的也都差不多是这个速度,你们自己的项目速度是多少?

网友C:
要想真正了解你的应用中USB传输的瓶颈在哪里,最好用USB分

使用USB分析仪才能真正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PC驱动的问题,也许是Firmwar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