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网友,PC写FAT表的数据,感觉不对

楼主(2007-10-08):
请教各位网友,PC写FAT表的数据,感觉不对,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我认为,一个文件144KB,每簇16KB,占用9个簇,那么前一个FAT
项里的指针应该指向下一个簇,   那应该是0x0004, 0x0005,
0x0006, ... 0x000C总共9个簇, 可PC给的很怪啊,怎么是
0x0040, 0x6050 ....
谢谢帮助!

21.1  DO     55 53 42 43  b0 c4 64 82  USBC..d.                23.1.0
               00 02 00 00  00 00 0a 2a  .......*                23.1.8
               00 00 00 00  01 00 00 01  ........                23.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23.1.24
21.1  DO       f8 ff ff ff  40 00 05 60  ....@..`                24.1.0
               00 07 80 00  09 a0 00 0b  ........                24.1.8
               c0 00 ff 0f  00 00 00 00  ........

网友A:
你是什么类型的文件系统?FAT12,16?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是FAT16

谢谢回复,我的是FAT16

网友A:
你得先找到你那个文件的目录,然后看它的起始簇号,

然后再跟着追踪下去。或者你重新格式化一下,再写文件。

网友B:
应该是FAT12

网友C:
这是FAT12的排列,LZ不妨用FAT12的规则试着解析一下就明白了

问题很简单,关键是要稍微花点时间,做点枯燥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