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我发现还真的要装上驱动才会设置配置呢,

楼主(2007-10-08):
装驱动前不会发送设置配置命令,装了后才发送

网友A: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还没研究过...

网友A:
不装驱动,谁会发命令配置设备?

配置命令就是通知设备一切就绪准备开始数据传送,所以配置命令只可能是设备的驱动程序才能发出来。驱动程序被正常卸载之前,应该最好发一个SET_CONFIGURATION(0)的命令,通知设备可以关闭所有连接,甚至可以进入省电的休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