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的测试程序请教,测试fw的

楼主(2007-10-08):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从事SOC平台的软件开发,最近leader让我完成一个pc上的程序,因为我们的fw程序有很多关于usb的部分,leader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pc上的测试程序,可以选择不同的端点(我们开发的设备有很多端点),然后通过这个应用程序与我们的设备上的端点进行数据通信测试(端点均为bulk传输),这样在没有驱动之前,就可以对usb的功能进行测试了,而我只了解一点VC,也没有做过pc上的usb应用程序,我想问,这个程序用MFC能不能实现?不能的话,还要什么开发工具,另外也请就这个问题给点提示,测试程序如果能做出来话,肯定给大家共享。应该是个有用的工具。

网友A:
你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写一个USB的驱动,再写使用这个驱动的

这个驱动要能与设备上的所有端点建立链接。

楼主:
用vc提供的资源可以开发驱动吗?

我的功能只要求能进行数据传输,不需要上层的协议,只要通就可以,这个驱动的难度大吗?

网友B:
写驱动用ddk和driverstudio

楼主:
我用VC控制台程序

我是有驱动的,只要我的应用程序在驱动上面去读写数据就好了,比如说U盘,电脑自己有驱动,我要用API去读写它,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很复杂,网上找了很多,都没有成功的例子

网友A:
微软没有开放U盘驱动的API资料,所以你没法用它

其它驱动也是一样,没有API资料你根本不知如何收发数据,所以我让你自己写一个Driver。

楼主:
懂了一点,谢谢楼上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我看见网上有例子,好像是打开USB设备,像打开串口一下,关键是找到设备路径,就可以打开设备进行读写,这样对吗?当然,前提是驱动已经安装好了。真的可以通过打开设备路径的方法来读写设备吗?
   u盘还设计到UFI的协议,需要调用API可以理解,如果是一个无子协议的设备,只是通过USB来接收数据,可以直接通过应用程序向它写数据吗?

网友C:
不能。需要驱动程序来接口。

网友D:
为了简单方便,可以使用windriver

可以直接生成驱动和应用程序,进行测试
或采用楼上一些方法D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