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多媒体报告描述符,谁来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2007-10-10):
    0x05    0x0c             ; USAGE_PAGE (Consumer Devices)
    0x09       0x01              ; USAGE (Consumer Control)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0x09    0xe9                 ;     USAGE (Volume Up)
    0x09    0xea                 ;     USAGE (Volume Down)
    0x09    0xb5                 ;     USAGE (Scan Next Track)
    0x09    0xb6                 ;     USAGE (Scan Previous Track)
    0x09    0xe2                 ;     USAGE (Mute)
    0x09    0xcd                     ;     USAGE (play/pa)
    0x09    0xb7                 ;     USAGE (Stop)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0x95    0x07                 ;     REPORT_COUNT (7)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09    0x00                 ;     USAGE (Unassigned)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39bytes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多媒体的USB HID键盘,在下原来做过一个 可以参考

在下使用的硬件平台是ZLG 的SMART D12开发板,偶将.HEX文件上传,按下D12开发板的其中一个键就可以启动WINDOWS的media player(前提是你要先安装上media player),按下另一个键就可以暂停播放,你将.HEX文件写入D12开发板即可

网友A:
解释一下你的HID报告描述符

你的报告描述符向PC机返回1个字节,这个字节的每个位的含义如下:
bit0:Volume Up按键
bit1:Volume Down按键
bit2:Scan Next Track按键
bit3:Scan Previous Track 按键
bit4:Mute按键
bit5:play按键
bit6:Stop按键
bit7:常量值,为0
如果有键按下,相应的位为1,否则为0

楼主:
hi谢谢wahahaabc

 谢谢,多媒体按键都要安装media play才有效吗?
好像windows自带驱动,我没验证过,有空把mediaplay卸下试试!

楼主:
wahahaabc大侠

bit0:Volume Up按键
bit1:Volume Down按键
bit2:Scan Next Track按键
bit3:Scan Previous Track 按键
bit4:Mute按键
bit5:play按键
bit6:Stop按键
bit7:常量值,为0
这个定义,我看不明白,再解释一下好吗?
0x09    0xe9                 ;     USAGE (Volume Up)
怎么就是bit0呢?呵呵
如果我再增加一个mic mute 又该怎么添加呢?

    再次感谢!

网友B:
我也来凑个热闹

    0x05    0x0c ; USAGE_PAGE (Consumer Devices)
    0x09    0x01 ; USAGE (Consumer Control)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0x01 ;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font color=#FF0000><-- 以下数据最小逻辑值为0</font>
    0x25    0x01 ;   LOGICAL_MAXIMUM (1) <font color=#FF0000><-- 以下数据最大逻辑值为1</font>
    0x09    0xe9 ;   USAGE (Volume Up) <font color=#FF0000><-- 数据项Volume Up</font>
    0x09    0xea ;   USAGE (Volume Down) <font color=#FF0000><-- 数据项Volume Down</font>
    0x09    0xb5 ;   USAGE (Scan Next Track) <font color=#FF0000><-- 数据项Scan Next Track</font>
    0x09    0xb6 ;   USAGE (Scan Previous Track) <font color=#FF0000><-- ....</font>
    0x09    0xe2 ;   USAGE (Mute) <font color=#FF0000><-- ....</font>
    0x09    0xcd ;   USAGE (play/pa) <font color=#FF0000><-- ....</font>
    0x09    0xb7 ;   USAGE (Stop) <font color=#FF0000><-- ....</font>
    0x75    0x01 ;   REPORT_SIZE (1) <font color=#FF0000><-- 每个数据项长度为1bit</font>
    0x95    0x07 ;   REPORT_COUNT (7) <font color=#FF0000><-- 共有7个数据项</font>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font color=#FF0000><-- 每个数据项为变量且传输的值为绝对值</font>
    0x09    0x00 ;   USAGE (Unassigned) <font color=#FF0000><-- 未定义用途</font>
    0x95    0x01 ;   REPORT_COUNT (1)  <font color=#FF0000><-- 共有1个数据项</font>
    0x81    0x03 ;  INPUT (Cnst,Var,Abs) <font color=#FF0000><-- 每个数据项为常数变量且传输的值为绝对值</font>
    0xc0         ; END_COLLECTION  39bytes

要再增加一个mic mute,可在USAGE (Stop)加一个USAGE(mic mute),把后面的REPORT_COUNT改为REPORT_COUNT(8),并删除“未定义用途”数据项的描述。

楼主:
谢谢不平常的平常人

明白,那些0x09    0xe9                 ;     USAGE (Volume Up)
   等等为hid 协议定义好的!
   但是mic mute在协议里好像没找到定义。
   有phone mute 0x2f 不知是不是。

网友C:
我以前写过一个关于报告描述符的帖,希望对楼主有点帮助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36817.html

网友D:
顶,只有深刻理解报告描述符才算理解了hid的精华

  否则不行!一定要掌握。

网友E(2019-06-11):
最近也在做多媒体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是否可以请教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