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usb设备的描述符!

楼主(2007-10-11):
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大侠请教:
1. usb设备的描述符写好了之后放在哪里呢?
2. usb的wdm驱动程序用什么软件来写?最终的驱动程序放去哪里?
3. usb设备连接到pc之后,配置管理器使怎么根据描述符决定安装哪个驱动程序的呢?
谢了!

网友A:
re:

1. usb设备的描述符写好了就放在设备的固件(也就是设备运行的程序)里面。枚举时设备通过USB口返回。

2. usb的wdm驱动程序可以使用DDK跟VC来开发,也可以使用DS来开发。最终的驱动程序发布给用户,放在电脑上,在设备插入后由操作系统自动加载。

3. usb设备连接到pc之后,配置管理器厂商ID(VID)和产品ID(PID)以及设备序列号和设备类型等来加载合适的驱动程序。

楼主:
那固件程序又放在哪里呢?

那固件程序又放在哪里呢?

网友A:
固件程序放在设备中,设备中有存储器,可以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