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没有任何不正常.但是却不能用

楼主(2007-10-17):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驱动(开发板带的那个驱动,Philips的那个),固件程序是我写的,开机能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我的设备,很正常,而且每次都能找到,但是D12的GOODLINK灯不亮,在PC上的应用程序也发送的数据下面也不能产生中断(应用程序往端点2发送数据,但是端点2却不能产生中断,反而端点1有中断,跟踪看了一下,是clear_feature标准请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同样的话题我在edacn上发布了100块的悬赏,如果你知道可以去那里:
http://www.edacn.net/bbs/viewthread.php?tid=101705&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A:
不一定

不一定设备管理器中能出现的就一定能正常工作,你还要看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看驱动是否被正确加载才行
clear_feature标准请求不是在端点0吗?

楼主:
继续问

第一:怎样看"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
第二:怎样看驱动是否被正确加载

clear_feature标准请求是在端点0,我这里也是端点0中断,
也就是PC的应用程序对D12主端点(端点2)操作,结果端点0有中断,端点2没有中断!

网友A:
第一:怎样看"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

在设备管理器中,选中你的器件点右键属性就看到了。
如果里面有你设计的驱动程序的话就是加载了

应用程序往端点2发送数据,但是端点2却不能产生中断,反而端点1有中断
是不是firmware的端点方向设反了?

楼主:
看我的设备管理器

看我的设备管理器,看不出任何问题!

楼主:
看设备属性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属性驱动程序

属性驱动程序也没看出问题,这能说明驱动加载正常吗?

楼主:
驱动程序详细信息

驱动程序详细信息

楼主:
再看设备详细信息

楼主:
firmware是什么?

1 驱动程序不是我设计的,
2 端点0产生的中断是标准设备请求!

楼主:
还有个情况就是D12不停的中断,并且中断寄存器是0

网友A:
描述符好像不对

你的描述符应该是固件回给HOST的,但是好像有些不太对
2.2.0处的描述的应该是USB的版本,一般都是USB2.0,应该为0002H,而你为002EH,这个描述符的最后一个字节应该为0,而你的为01H

另外在6楼位置0那个地方应该会有一个名字,除非你没有设,否则不应该为USB DEVICE,

9楼PID后的那串产品的版本信息有些乱,应该是类似于0.2.1之类的,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描述符没有写好

网友B:
13楼搞错了,02是配置描述符,2e 00是配置描述符集合总长度

楼主:
找到以前一个能正常使用的设备,枚举发现抓包数据跟这个板

楼主:
两个设备同时枚举,居然出现两个D12

好像以前做过类似试验,两个好的设备同时枚举是不行的,一个PC只能找到一个设备.不然如果PC程序对D12操作(操作函数都一样),怎么区分!

网友B:
都已经set config了,那应该跟描述符关系不大。

有可能你的端点2未使能或者里面有数据未清空,导致数据不能发出来。

楼主:
两个设备属性对比,几乎一样除了地址

楼主:
地址一点不同,

网友B:
当然可以完全一样了,windows会自动管理,

难道还不能插两个同样的U盘了?USB可不会这么SB的...

楼主:
驱动程序详细信息对比

网友A:
还是把你的固件发上来大家会比较清楚

当然如果这个只是练习的话:-)

楼主:
端点2怎么使能?

void set_endpoint_enable(void)                  //端点使能
{
 write_usb_command(Set_Endpoint_Enable);
 write_a_usb_data(0x01);
}
这样了还不行?
还要专门使能端点2?
如果端点2没使能灯也不亮??

网友B:
我看你的端点描述符,0x81和0x01,明明是端点1啊,

你怎么弄到端点2去呢?将端点1使能试试。

楼主:
我有对端点2进行描述啊.端点1太慢了,PC程序没用它

白色框的是配制描述符和接口描述符,绿色框的是端点1描述符,红色框的是端点2描述符.都有啊!

网友B:
那就不清楚了,也许你的驱动程序不支持端点2?我没用过这

不清楚。

网友A:
端点2不是INTERRUPT

07 05 82 02 40 00 0A
端点类型是02,为BULK传输
端点类型03才是中断传输

楼主:
贴代码大家看看

代码传上,在computer00 的基础上改的.请computer00 把我的代码在你的板子上跑一下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822360678.rar

楼主:
这是philips的驱动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8223812910.rar

网友B:
好,看周末有没有空,有空就试试...

楼主:
昏,我把这个代码移植到我以前的好板子上,很好用.

看来硬件有问题,1电路有问题,但是这不太可能,两个扳子大同小异,只是一个是5V一个是3.3V.一个是ALE一个是A0.其他一样.
2 D12有问题.

楼主:
现象排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办法

原来把CPU频率降下来就好了,60M是极限,75M就不行了.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CPU跑在100M
而D12照常用呢?

static void delayUSB(void)
{
    unsigned int delayxblag;
    for(delayxblag=100;delayxblag>0;delayxblag--)
    {}
}

#define SendD12Cmd(value)      XBYTE[0x8009] = (value);delayUSB();
#define SendD12Data(value)     XBYTE[0x8008] = (value);delayUSB();
#define GetD12Data          XBYTE[0x8008]

我的程序里有这一段,事实证明这样还不够.
但是我分析以上现象,PC能认识我的设备,说明我的D12能承受到100M的频率,并且能在100M的时候很好的把数据发上去,也能很好的响应PC的各种请求.但是可能相应快了一点,也许某一些请求之间要求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当然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D12操作的时候把时钟改慢一些.

网友B:
这样是直接由总线产生时序,或许太快了。

楼主:
如果说时序不对,为什么D12还能对PC的请求正确响应?

如果不能正确相应,为什么设备管理器能认识我的设备?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哎。那就将时钟放慢点吧,快了太

楼主:
USB慢点无所谓,但是我干其他事情不能这么慢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12老是不停中断,并且中断寄存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