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下 使用USB CDC类开发USB转RS232成功(不需要驱动)

楼主(2007-10-18):
开发平台:周立功的SMART D12开发板
单片机:  STC89C58RD+

小弟在ZLG SMART D12开发板上使用CDC类开发USB转RS232,不需要写驱动(windows自带的usbser.sys),只需要提供一个INF文件,开发成功。
上传源代码,电路图,HEX文件。(偶是在公司的51单片机开发平台下开发的,所以只上传了最重要的部分源代码,还请大家见谅)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8165134279.rar

楼主:
说明

网上有很多使用AVR单片机做的USB转RS232,也是使用CDC类。但是用51单片机,CDC类做的好像还没有,小弟写这些代码只是想给做USB转RS232的一个参考。

用115200波特率做测试,因为115200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大概是90us,所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自发自收测试,启动自动发送功能,发送时间间隔为10ms,每次发送100个字节,差不多100us发一个字节,在这种情况下测试,会有数据丢失。

大家对源程序如果有什么建议,尽管提出来

有的串口调试软件无法发现这个USB虚拟串口,大家可以换一个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顺便上传一个比较好的串口调试软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817631164.rar

网友A:
恭喜恭喜

稳定性如何,有没有经常设备断开,或无法使用!

网友B:
可庆可贺

  哈哈“姓哈哈”,你还真有股子闹劲,知难而进,还总能小有所成,继续往前冲,他日必成大器的。

网友C:
恭喜恭喜~~~有空俺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稳定性还不错 下面是一幅自收自发的测试图片

多谢devusb,古道热肠,computer00几位大侠光临,小弟也是刚开始学习USB,买了一块周立功的SMART D12开发板,买来以后,发现功能太简单且板上的硬件资源也很少(连一个RS232芯片都没有,还要自己搭一个RS232芯片,真麻烦),就只有找些事情来做。以后还要向几位大侠多学习学习,也希望几位大侠多将自己做的项目或心得发布在网上,给我们这些初学者一些参考。前段时间偶做的一个“STC89C58RD+单片机上的16KB EEPROM的U盘”,也是参考了computer00大侠的“89S52单片机模拟的U盘”,在这里谢谢computer00大侠。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912460157.rar

网友B:
一次试车成功!

贴上我测试的图片让大家欣赏你的杰作。

网友B:
再来看看设备属性

wahaha成了设备供应商。

网友D:
RE

试编译了一下,缺少一个文件"....includes.h",LZ是不是漏发了。

楼主:
RE:emicro

偶发的文件只是最重要的部分的源程序,并不是完整的源代码,其余部分的代码涉及到公司的代码,但这部分代码又不是很重要,所以没有上传,缺少includes.h文件,Comm_MCU8051.c文件,Comm_MCU8051.h文件

网友E:
不知道效果如何。用avr做的,很容易死机

网友F:
还是那个年代久远的D12啊~~

网友G(2009-05-04):
学习学习,是如何做到【免驱的】?

学习学习,是如何做到【免驱的】?

网友H(2009-11-16):
404 页面错误!

网友I:
你安装了IAR软件,上面的例程中STM32103SK里面就有虚拟串口的例子,也是上位机安装一个INF文件就可,我在开发板上也运行过,只要INF中VID和PID和单片机中CDC的一致就可正常运行,PC机自动生存一个串口,并且串口端口可更改。

网友J:
貌似连接不上了:(

网友K(2010-03-03):
INF文件如何编写啊..  或者如果修改 ?

是不是所有的CDC都只需要有usbser.sys就OK了?

网友L(2011-11-03):
想学习一下,好象下不了哦。呵呵。

网友M(2012-12-24):
请问楼主你连接串口的数据包是这样的吗?
24.0 CTL a1 21 00 00 00 00 07 00 GET LINE CODING 58.1.0(4)
24.0 DI 00 c2 01 00 00 00 08 ....... 58.2.0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SET LINE CODING 62.1.0
24.0 DO 00 c2 01 00 00 00 08 ....... 62.2.0
24.0 CTL a1 21 00 00 00 00 07 00 GET LINE CODING 63.1.0
24.0 DI 00 c2 01 00 00 00 08 ....... 63.2.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SET CTRL LINE ST 64.1.0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SET LINE CODING 65.1.0
24.0 DO 00 c2 01 00 00 00 08 ....... 65.2.0
24.0 CTL a1 21 00 00 00 00 07 00 GET LINE CODING 66.1.0
24.0 DI 00 c2 01 00 00 00 08 ....... 66.2.0

如果是,请问你连接后,是怎么样进行数据传输的啊,host给你的in 令牌包是怎么产生的?
连接串口工具的过程中,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SET LINE CODING 这个命令,pc发送是7个字节吗?我这里怎么收的是8个字节啊,而且有一个字节卡在rxfifo中卡死了,您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N:
您好,我把官方的demo例程下载到板子里,然后接上USB,并没有提示我查找新设备,请问有哪个大虾知道怎么回事?
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是不是USB_DISCONNECT那个引脚没有输出高电平的原因?但是我直接用的demo,除了USB_DISCONNECT配置其他没改。

网友O(2013-02-24):
准备在 LPC1766 进行 CAN 、USB 相互转换开发。

网友P(2014-01-31):
可惜链接失效了,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