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USB转并口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07-10-22):
   首先,是为什么51单片机无法使用笔记本的USB转并口?我觉得是不是因为USB转并口是高速设备,其传输速率为12MPbps,而51单片机传输速率是低速,因此是传输速率使USB转并口无法下载程序,可是下载线上不是有缓存器吗?还是因为软件驱动不兼容或是转换器不兼容?我想立个项,就是针对笔记本上缺少并口而无法学习51单片的问题制作一个下载线..可是老师叫我说原因...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没有一个解释..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一下..谢谢!!

网友A:
USB转并口下载线好象没问世吧?

目前只有USB转打印口的。

网友B:
告诉老师是USB转打印机接口

  不是标准的并口,有三个寄存器的那种.
可用用CH341A做一个USB转并行IO口,再写个软件完成程序下载到S52单片机设计的.

网友C(2008-02-10):
串口转USB

楼上那位有具体点的方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