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检测到,但是没有容量,提示插入磁盘!

楼主(2007-10-25):
我的一个U盘,电脑能检测到,但是就是没有容量.提示要插入磁盘,指示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打开U盘, 检查存储器 脚有没有翘起来

就是引脚脱落电路板。

焊一下也许可以。有结果来回复。

网友B:
可能系统区被破坏,重新格式化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