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mputter,用您的USB_Key程序发数据,上位机不能正常收发

楼主(2007-10-26):
修改了Report Descriptor,
char KeyBoardReportDescriptor[36] = {
    0x06, 0x00, 0xff,              // USAGE_PAGE (Vendor Defined Page 1)
    0x09, 0x01,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9, 0x01,
       0x85, 0x01,
       0x15, 0x80,
       0x25, 0x7f,
       0x95, 0x08,
       0x75, 0x08,
       0x81, 0x00,        // INPUT

       0x09, 0x01,
       0x85, 0x01,
       0x15, 0x80,
       0x25, 0x7f,
       0x95, 0x01,
       0x75, 0x08,
       0x91, 0x00,        // OUTPUT

    0xc0                           // END_COLLECTION
};

//interface_descritor                                             //接口描述符
{
sizeof(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接口描述符的字节数大小
INTERFACE_DESCRIPTOR,                                            //接口描述符类型编号
0x00,                                                            //接口编号为0
0x00,                                                            //该接口描述符的编号
0x01,    //ENDPOINT_NUMBER,    //非0端点数量为2,只使用端点主端点输入和输出
0x03,                                                            //人机接口设备(HID)类
0x00,    //0x01,                                             //使用的子类:支持BIOS根启动Boot的子类
0x00,    //0x01,                                              //使用的协议:键盘
0x00                                                             //接口描述符字符串索引
},

Busbound显示

22.0  CTL    81 06 00 22  00 00 64 00                            GET DESCRIPTOR          23.1.0
  22.0  DI     06 00 ff 09  01 a1 01 09  01 85 01 15  80 25 7f 95  .............%..        23.2.0
               08 75 08 81  00 09 01 85  01 15 80 25  7f 95 01 75  .u.........%...u        23.2.16
  22.2  DI     62 5b 5a 59  5e 5d 5c 61                            b[ZY^]a                24.1.0(35)
我发的数据是62 5b 5a 59 5e 5d 5c 61,上位机收不到,请教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既然bus hound显示出来了,就表示上位机已经收到了啊、

楼主:
用ReadFile读不到数据

上位机程序CreatFile成功,可是用ReadFile(hidHandle, rcvDataBuf, RCV_DATA_LEN, &rcvdBytes, &ol)读不到数据,还报错,从网上下了几个USB上位机软件都不能受到数据。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上位机的我还没弄过

楼主:
麻烦ComputerOO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