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让Windows右下角弹出气球?

楼主(2007-11-10):
我做了一个USB设备,已经能成功枚举和获取字符串描述符,但是Windows右下角总是不能弹出设备说明的气球,请问如何弹出它?
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过先!

网友A:
将驱动程序卸载掉,下次插入后就会提示发现新硬件

楼主:
不是提示弹出新硬件!

是怎么让气球里显示我的字符串描述符。比如:“xxx 设备”

网友A:
那个必须是在发现新硬件的时候才显示的,正常识别一次之

就不会再有了。

楼主:
RE:

谢谢圈圈。
你说的对,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只有第一次安装驱动的时候才显示。

楼主:
再请教圈圈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在设备每次插上后都弹出?

网友A:
每次插入前将该设备的驱动程序卸载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哈哈,圈圈有意思,每次都删掉驱动

网友C:
要想每次插上设备后都弹出小气球,只有自己写个驱动啦

或者写一个后台的监控程序,在检测到有设备插入后弹出小气球,弹出大气球都没问题:-)

网友D:
删掉相应注册表就可以啦

网友E:
应该可用WM_DEVICECHANGE

在事件处理程序中确认是你的设备引起的,然后自己画个泡泡。
不过事件经常一堆堆的出现,不太懂里面的技术细节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F:
USB接口就是驱动太tmd麻烦了

网友G:
先删驱动,再看泡泡,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