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有时获取描述符不成功?能帮忙分析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4):
有时候一直停留在
"Get Status"
"Clear Feature"
这两个状态,直到PC报告未知设备!

网友A:
获取描述符不成功才会有Get_Status和Clear_Feature

LZ给的信息不够,获取哪个描述符不成功也没有说明?

网友B:
那些是发给集线器的,检测到设备插入了,

但是获取描述符失败,所以在不断的重试。

楼主:
用BUS Hound抓到一次不成功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15.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1.0(2)
  15.0  DI     01 01 01 00                                                                                             ....                     1.2.0
  15.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1.0
  15.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1.0(2)
  15.0  DI     01 01 00 00                                                                                             ....                     4.2.0
  15.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6.1.0
  15.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7.1.0
  15.0  DI     03 01 10 00                                                                                             ....                     7.2.0
  15.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8.1.0
  15.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9.1.0(2)
  15.0  DI     03 01 00 00                                                                                             ....                     9.2.0
  15.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1.1.0
  15.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2.1.0
  15.0  DI     03 01 10 00                                                                                             ....                    12.2.0
  15.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3.1.0
  15.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14.1.0
  15.0  DI     04 03 09 04                                                                                             ....                    14.2.0
  15.0  CTL    80 06 03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15.1.0
  15.0  DI     16 03 32 00  30 00 30 00  37 00 2d 00  30 00 39 00  2d 00 32 00  34 00                                  ..2.0.0.7.-.0.9.        15.2.0
  15.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16.1.0
  15.0  DI     09 02 2e 00  01 01 00 60  fa 09 04 00  00 04 dc a0  b0 00 07 05  81 03 10 00  01 07 05 01  03 10 00 01  .......`........        16.2.0
  15.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17.1.0
  15.0  DI     00 01 00 00                                                                                             ....                    17.2.0
  29.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8.1.0

楼主:
后来就出错了。

网友B:
不是后来就出错了,而是一开始就出错了

没有数据返回,所以在重试,重试几次之后就放弃了。

楼主:
我怀疑是驱动有可能有点问题

谢谢楼上两位。
我怀疑是驱动问题,另外就是我故意频繁的插拔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