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枚举问题,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楼主(2007-11-15):
我的USB设备接上去枚举的时候,通过软件BUSHOUND 可以看到设备响应了到了GET configuration,这个也正确执行了,在设备管理器中也可以看到,但在set configuration的时候就错误了,bushound软件显示是stall pid。
set configuration具体做写什么啊?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谢谢老兄们啊。

网友A:
set configuration是设置配置,你的设备应该没有正确处理这个包

所以失败了。 正确的处理应该是要返回一个0长度的状态包。 你可以参看我以前的D12的程序。

楼主:
搞错了,我的set configuration没有返回什么,这样对吗?

圈圈老兄终于出面了。谢谢
搞错了,通过bushounD软件显示我的set configuration没有返回什么,这样对吗?set configuration后还要返回一个0长度的状态包啊?
而是在执行set feature和clear feature的时候出现stall pid。
对了,你的D12的程序在你博客里怎么没有啊?
哪里有下?

楼主:
D12压缩文件的密码多少啊?圈圈

D12压缩文件的密码多少啊?

网友B:
LZ问的是最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回去好好看看资料吧

这种问题你好意思问,没人好意思答。

网友A:
密码就是我的帐号。

楼主:
set feature和clear feature 一定要处理吗?

set feature和clear feature一定要处理吗?
我现在是让端口强行停止,所以出现stall pid
如果要处理,正确做法是做什么呢?
这两个命令太晕了
圈圈老兄。你回的好快 呵呵 谢谢

楼主:
平常人说得是啊,哎我都不好意思啊 呵呵

网友B:
看样子LZ是没有资料看,也不想看

下面是从USB 2.0的标准文本上摘下来的一段:

<H3>9.4 Standard Device Requests</H3>This section describes the standard device requests defined for all USB devices. Table 9-3 outlines the standard device requests, while Table 9-4 and Table 9-5 give the standard request codes and descriptor types, respectively.

USB devices must respond to standard device requests, even if the device has not yet been assigned an address or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hr>这里说的非常清楚,“USB设备必须响应标准的设备请求,即使设备还未被分配地址或被配置”

网友A:
主机请求什么你就回什么咯。

我的程序里都处理了,但是实际上有些请求主机并不会发

楼主:
USB 2.0的标准文本哪里有?

USB 2.0的标准文本哪里有?可以发我一份吗?
我去看,呵呵,有问题再请教了,
谢谢圈圈和平常人。
我邮箱:lzp1858@163.com

网友A:
呵呵,看来楼主没看过圈圈以前的帖...

[原创] USB入门系列之一 —— USB概述

    USB是什么呢?一说USB是You SB的意思,即“你**”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USB其实是美国的弟弟,因为美国叫USA,USB当然是他的弟弟了。

    那么USB到底是什么呢?其实USB是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的简写,它已经有了10多年的历史了。USB协议出现过的版本有USB1.0,USB1.1,USB2.0。由于USB是主从模式,设备与设备之间、主机与主机之间不能互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扩大USB的使用范围,就出现了USB OTG(On The Go)。USB OTG的做法是,同一个设备,在不同的场合下可以在主机或从机之间切换。在USB1.0和USB1.1版本中,只支持1.5Mbps的低速(Low Speed)模式和12Mbps的全速(High Speed)模式。在USB2.0中,又加入了480Mbps的高速模式。值得注意的是,USB2.0并不是高速设备的代名词,详述请看《误区》一文。

    USB具有很多优点,例如即插即用,容易使用,方便携带,传输速度快,可扩展性强,标准统一,价格便宜等等。目前流行的USB设备有移动硬盘,数码相机,MP3,U盘,USB鼠标、键盘、游戏杆,USB MIDI键盘,USB摄相头,USB打印机,USB扫描仪,USB声卡,USB话筒,USB网卡,USB显示器,USB电话,具有USB口的各种仪表仪器等等,只要是能跟电脑打交道的,就基本上可以通过USB来实现,足见USB功能的强大。

    然而USB也有一些缺点,例如传输距离短,开发、调试较困难等等。当然,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那就是你发现要找出它的缺点很件很令人头疼的事情。

    要开发USB,一个网站是开发者必须要知道的,那就是<USB专区>小组:http://group.**/93/。呵呵,不好意思,搞错了,其实是USB开发者论坛,网址是Http://www.usb.org。此外,还有其它一些USB相关的网站也不错,例如驱动程序开发网:http://www.driverdevelop.com/,程序员联合开发网:http://www.pudn.com/等等。

    要开发USB,看书是少不了的。推荐一本叫做《计算机USB系统原理及其主/从机设计》(马伟 编著,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不错,而且也不贵,只要29.5¥,如果你去http://www.2688.com网站购书的话,还可以打7.5折,只需22¥。至于协议,我还是推荐大家看英文原版的,这样理解起来更准确。当然现在也有好多协议翻译的书,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也有很多电子版的,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钱。
    我们的口号是:“现在USB技术已经很流行了,就像以前的串口一样。以前的电子工程师不会搞串口通信就落伍了,而现在的电子工程师如果不会搞USB通信,那就落伍了。电子工程师门,还等什么,赶紧加入小组来学习USB吧……”,恩,这个口号有点长,将就一下吧。

(来自USB小组专区:http://group.**/93/
                       By computer00 @ 2007-07-21)

楼主:
我看过啊,呵呵

我看过,你写了6篇,最近又写了一篇。
我在上面还向你请教问题了,结果也没有回答和显示我的问题。
后来我就没有问了 呵呵

很多地方都见你的,特别是你的签名很牛啊 哈哈
因为英语比较差,所以老没有去看英文的资料,哎
圈圈和平常人英语都强吧?

网友A:
平常人英语厉害,圈圈的英语就厉害个P拉...考试都不及格

所有的文档,协议都可以在Http://www.usb.org下载到

楼主:
谢谢!

呵呵 圈圈也谦虚啊。

楼主:
电脑有时候会重新启动,怎么回事情啊

圈圈老兄,如果一个USB设备一接上去,电脑马上就重新启动。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通常是数据有致命性的错误,就会导致电脑重新启动

我以前也遇到过,枚举过程中返回数据有错误时,就可能会这样

楼主:
那从何做起啊?

我估计是枚举时的问题,但好奇怪,主机就不会自己去判断对错,而直接系统RESET。 他可以不做处理嘛,搞得烦死了

圈圈这么晚还没有睡觉再回帖,真不错,

楼主:
对了,在GCC里面字节对齐是什么关键字啊?

在GCC里面字节对齐是什么关键字啊?

网友C:
为了抓数据我的电脑都蓝屏了N次了

为了抓数据我的电脑都蓝屏了N次了?
奇怪????????????????????

网友A:
GCC字节对齐是什么我不清楚,可以看看帮助手册

不过建议你干脆改成char型数组省事。

死机的话的确没办法抓屏,你软件仿真,看生成的数据是否正确了,对齐的话经常会搞错的,所以建议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