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USB口转接成串口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由于现在的电脑的主板大多都是只有USB接口而没串口,但我写单片机时又要用到串口,不知道USB口能不能直接转成串口?

网友A:
买条USB转串口线就行

记住:太垃圾的不要买!

网友B:
可以的,用CH341A转TTL串口

网友C:
有现成的线卖,也可以买个芯片自己做,例如CP2102之类的

网友D:
可以,不过看你要怎么做

自己写程序的话,网上有很多的参考,像MICROCHIP,ATMEL都提供范例,使用的全是windows下面自带的驱动,如果想用,必须用winXP sp2之后的版本(之前的有BUG,会造成内存泄漏);
如果要买的话,注意内部芯片(因为驱动程序大多是芯片厂家提供,所以选芯片直接关系到最终使用的的稳定性).国内比较好的是FTDI芯片的产品,生产厂家实际上只是做个板子,再装个壳.

网友E:
re

回楼主,ch341A转TTL串口的芯片不错,建议买一个回来自己焊接也有保障点。而且也可以申请样片的。

网友F:
有样片?我也去申请一个玩玩

网友G(2008-05-11):
在哪里申请免费样片?

在哪里申请免费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