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 BUS RESET通常会在哪些情况下发生?

楼主(2007-11-19):
还有在SCSI方式传送数据时,HOST会突然给ROOT HUB 发送CONTROL,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USB BUS RESET什么时候都可能发生,没人规定需要在什么时候

你的问题太稀奇古怪,“HOST会突然给ROOT HUB发送CONTROL”这算什么问题?Host与Root Hub通讯与你何干?再说Host与Root Hub通讯内容Device是看不见的!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设备出现了错误,然后HOST就要告诉HUB,对它复位

网友C:
还没玩过HUB

有时间一定要试下

网友D:
估计是驱动的某个状态检测到错误了。

我遇到个坏鼠标就是这么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在配置芯片时出了一些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E(2012-11-13):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了 和你类似的问题 在usb传输一个1G以上的大文件时 传到1G多的时候,手机设备也会接受到一个reset信号,使得传输中断,想问下 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求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