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枚举?那些是PC发的数据,那些是D12发的数据啊

楼主(2007-11-21):
pc, USB, CD, AD, se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24) OO的硬 盘自己做的假U盘
  Phase  - Phase Type
            ATO   ATA task file command
            CDB   Command descriptor block
            DI    Data in
            SNS   SCSI sense data
            SSTS  SCSI request block status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4    CDB    12 00 00 00  24 00        INQUIRY                  1.1.0
  24    DI     00 00 02 02  1f 00 00 00  ........                 1.2.0
               d7 de d2 e3  b5 c4 d3 b2  ........                 1.2.8
               c5 cc d7 d4  bc ba d7 f6  ........                 1.2.16
               b5 c4 bc d9  55 c5 cc 00  ....U...                 1.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1.0
               00 00                                              2.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2.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3.1.0(2)
               01 00                                              3.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3.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3.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3.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3.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5.1.0
               00 00                                              5.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5.2.0
  24    ATO    00 00 00 4f  c2 a0 ec     IDENTIFY                 6.1.0
  24    SSTS   04                        check condition          6.2.0
  24    CDB    1a 00 1c 00  c0 00        MODE SENSE               7.1.0
  24    CDB    1a 00 3f 00  c0 00        MODE SENSE               8.1.0(2)
  24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invalid cdb              7.2.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7.2.8
               00 00                                              7.2.16
  24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invalid cdb              8.2.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8.2.8
               00 00                                              8.2.16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0.1.0
               00 00                                             10.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10.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11.1.0(2)
               01 00                                             11.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11.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11.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11.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11.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3.1.0
               00 00                                             13.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13.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14.1.0
               01 00                                             14.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14.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14.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14.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14.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15.1.0(6)
               00 00                                             15.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15.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21.1.0
               01 00                                             21.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21.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21.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21.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21.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2.1.0(2)
               00 00                                             22.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22.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2 00 00  READ                    24.1.0
               08 00                                             24.1.8
  2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24.2.24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25.1.0(13)
               00 00                                             25.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25.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38.1.0
               01 00                                             38.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38.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38.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38.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38.2.24
  24    CDB    28 00 00 00  00 40 00 00  READ                    39.1.0
               04 00                                             39.1.8
  24    DI     d5 e2 ca c7  d2 bb b8 f6  ........                39.2.0
               b2 e2 ca d4  b3 cc d0 f2  ........                39.2.8
               a3 ac d3 c3  c0 b4 b2 e2  ........                39.2.16
               ca d4 ce c4  bc fe cf b5  ........                39.2.24
  24    CDB    00 00 00 00  00 00        TEST UNIT READY         40.1.0
  24    SSTS   01                        ok                      40.2.0
  24    CDB    25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CAPACITY           41.1.0(2)
               00 00                                             41.1.8
  24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41.2.0
  24    CDB    28 00 00 00  00 00 00 00  READ                    43.1.0
               08 00                                             43.1.8
  24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43.2.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43.2.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43.2.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43.2.24
  24    CDB    28 00 00 00  00 08 00 00  READ                    44.1.0
               08 00                                             44.1.8
  2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4.2.24
  24    CDB    28 00 00 00  00 10 00 00  READ                    45.1.0
               08 00                                             45.1.8
  24    D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45.2.24
  24    CDB    28 00 00 00  00 21 00 00  READ                    46.1.0
               08 00                                             46.1.8
  24    DI     d7 de 2a 59  49 20 20 20  ..*YI                   46.2.0
               20 20 20 08  00 00 00 40     ....@                46.2.8
               41 31 42 31  00 00 00 40  A1B1...@                46.2.16
               42 31 00 00  00 00 00 00  B1......                46.2.24
  24    CDB    1a 00 3f 00  0c 00        MODE SENSE              47.1.0
  24    SNS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invalid cdb             47.2.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47.2.8
               00 00                                             47.2.16

楼主:
和下面的数据怎么不一样呢?

1.当主机用轮询的方式检测到USB端口有新的设备插入时,主机就会给HUB发送总线复位命令,要求HUB进行总线复位。
              设备连接到主机并初始化完成(Softconnect 位被设置为 1),主机检测到D+与D-之间有电压差,就认为有新的设置接入。主机等待100ms后发出复位请求。设备接到复位请求后将产生一个外部中断信号。

     2.主机使用默认地址0,来读取设备的描述符。
             发送 Get_descriptor标准请求。主机向D12发送一个八字节请求:80 06 00 01 00 00 40 00    D12接收到请求后产生一个中断,我们可以通过读中断寄存器知道中断源,并且可以加读最后状态寄存器来确定第一个接到的包是否为一个Setup包。当控制器处理程序判断出它是一个Get_descriptor请求是,把设备描述符的前16个字节发送到端点0缓冲区中。剩下的2个字节描述符第一次请求时不再发送。

     3.主机给设备分配一个地址
              当主机收到正确的前16字节描述符后,会给设备分配一个地址,我的PC分配的地址为:0x03(这个要看你的机子当时的USB接口设备数目而定) Set_Address 请求所发送的数据为:00 05 03 00 00 00 00 00 ,其中的03就表示主机为设备分配的地址为0x03,在以后的通信里设备就只对0x03地址作出应答。当D12产生一个接收中断后,跟据所分配的地址设置D12的地址寄存器相应位

    4.主机以地址0x03 ,重新请求设备描述符
        主机发送设备描述符标准请求Get_descriptor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此次将要求把18个字节全部发送完。所以主机要分两次来读取。第一次发送16个字节,第三次发送两个字节,最后向主机发送0表示发送完毕的应答。

    5.主机发送Get_configuration请求
         由于事先没有知道描述符的长度,所以先以0xff的长度进行请求。其数据为:80 06 00 02 00 00 FF 00   我用的是周立功公司卖的D12开发板光盘资料中提供的驱动程序,发送的应答是一个描述集合其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USB_DESCRIPTOR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ConfigDescr;        //配置描述符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InterfaceDescr;        //接口描述符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1_TXDescr;            //端点1输入描述符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1_RXDescr;            //端点1输出描述符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2_TXDescr;            //端点2输入描述符
    USB_ENDPOINT_DESCRIPTOR EP2_RXDescr;            //端点2输出描述符
} USB_DESCRIPTOR, *PUSB_DESCRIPTOR;

     6.Set_Conficuration
           当读取完成描述符之后,需要对设备进行配置,使得设备从地址状态进入配置状态。这个在写固件的时候可以提高运行效率。

     7.读取配置状态。

     8.当主机能正确地收到这些数据之后,就可以加载D12的驱动程序。这时就可能作应用中的数据传输了。

         使用USB View 采集到的数据: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00
bDeviceClass:         0xDC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10 (16)
idVendor:           0x0471
idProduct:          0x0666
bcdDevice:          0x0100
iManufacturer:        0x00
iProduct:             0x00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4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10 (16)
bInterval:            0x0A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10 (16)
bInterval:            0x0A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A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2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40 (64)
bInterval:            0x0A

网友A:
3楼说的是USB设备枚举的过程,可是1楼说的是U盘枚举的过程

U盘是USB设备,但USB设备不都是U盘。

1楼显示的过程是3楼叙述过程的后面才会出现的,所以3楼叙述的过程在1楼没抓到。

楼主:
还是不一样啊???

2.主机使用默认地址0,来读取设备的描述符。
             发送 Get_descriptor标准请求。主机向D12发送一个八字节请求:80 06 00 01 00 00 40 00
-----------------------------------------------------------------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3.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1.0
-----------------------------------------------------------
还是不一样啊80 06 00 01 00 00 40 00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网友B:
看看我以前的分析:

 相关链接:http://group.**/93/1552.aspx

楼主:
可是这个数据我怎么抓不到啊80 06 00 01 00 00 40 00

/////////////第一次获取设备描述符请求//////////////////////
  14.0  CTL    80 06 00 01  00 00 40 00                            GET DESCRIPTOR

//--------------------------------------------------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m0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5) VIA Rev 5 or later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6) USB Root Hub
            (14) USB Root Hub
            (23)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25)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DO    Data out
            NSTS  NT status
            RSET  bus reset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1.0
   6.0  DI     00 01 03 00               ....                     1.2.0
   6.0  CTL    23 01 11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1.0(2)
   6.0  DI     00 01 01 00               ....                     3.2.0
   6.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5.1.0
   6.0  CTL    23 01 01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6.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7.1.0
   6.0  DI     00 01 00 00               ....                     7.2.0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8.1.0
   6.0  DI     00 03 00 00               ....                     8.2.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9.1.0(2)
   6.0  DI     01 01 01 00               ....                     9.2.0
   6.0  CTL    23 01 10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1.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2.1.0(2)
   6.0  DI     01 01 00 00               ....                    12.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4.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5.1.0
   6.0  DI     03 01 10 00               ....                    15.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16.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17.1.0(2)
   6.0  DI     03 01 00 00               ....                    17.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19.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0.1.0
   6.0  DI     03 01 10 00               ....                    20.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1.1.0
   6.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22.1.0
   6.0  DI     04 03 09 04               ....                    22.2.0
   6.0  CTL    80 06 02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23.1.0
   6.0  DI     12 03 32 00  30 00 37 00  ..2.0.7.                23.2.0
               31 00 30 00  39 00 38 00  1.0.9.8.                23.2.8
               32 00                     2.                      23.2.16
   6.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24.1.0
   6.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 .....                24.2.0
               c8 09 04 00  00 02 08 06  ........                24.2.8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5.1.0
   6.0  DI     03 01 00 00               ....                    25.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26.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7.1.0
   6.0  DI     03 01 10 00               ....                    27.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28.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29.1.0
   6.0  DI     03 01 00 00               ....                    29.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30.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31.1.0
   6.0  DI     03 01 10 00               ....                    31.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32.1.0
   6.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33.1.0
   6.0  DI     04 03 09 04               ....                    33.2.0
   6.0  CTL    80 06 02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34.1.0
   6.0  DI     12 03 32 00  30 00 37 00  ..2.0.7.                34.2.0
               31 00 30 00  39 00 38 00  1.0.9.8.                34.2.8
               32 00                     2.                      34.2.16
   6.0  CTL    80 06 00 02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35.1.0
   6.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 .....                35.2.0
               c8 09 04 00  00 02 08 06  ........                35.2.8
               50 00 07 05  82 02 40 00  P.....@.                35.2.16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                35.2.24
   6.0  CTL    a3 00 00 00  02 00 04 00  GET STATUS              36.1.0
   6.0  DI     00 03 00 00               ....                    36.2.0
  25.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37.1.0
  25.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10  ........                37.2.0
               71 04 f0 ff  01 00 00 00  q.......                37.2.8
               02 01                     ..                      37.2.16
  25.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38.1.0
  25.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 .....                38.2.0
               c8                        .                       38.2.8
  25.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0 00  GET DESCRIPTOR          39.1.0
  25.0  DI     09 02 20 00  01 01 00 80  .. .....                39.2.0
               c8 09 04 00  00 02 08 06  ........                39.2.8
               50 00 07 05  82 02 40 00  P.....@.                39.2.16
               00 07 05 02  02 40 00 00  .....@..                39.2.24
  25.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2 00  GET DESCRIPTOR          40.1.0
  25.0  DI     04 03                     ..                      40.2.0
  25.0  CTL    80 06 00 03  00 00 04 00  GET DESCRIPTOR          41.1.0
  25.0  DI     04 03 09 04               ....                    41.2.0
  25.0  CTL    80 06 02 03  09 04 02 00  GET DESCRIPTOR          42.1.0
  25.0  DI     12 03                     ..                      42.2.0
  25.0  CTL    80 06 02 03  09 04 12 00  GET DESCRIPTOR          43.1.0
  25.0  DI     12 03 32 00  30 00 37 00  ..2.0.7.                43.2.0
               31 00 30 00  39 00 38 00  1.0.9.8.                43.2.8
               32 00                     2.                      43.2.16
  25.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44.1.0
  25.0  CTL    01 0b 00 00  00 00 00 00  SET INTERFACE           45.1.0
  25.0  CTL    a1 fe 00 00  00 00 01 00  GET MAX LUN             46.1.0
  25.0  DI     00                        .                       46.2.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7.1.0
   6.0  DI     03 01 00 00               ....                    47.2.0
  25    RSET                                                     48.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49.1.0(2)
   6.0  DI     03 01 00 00               ....                    49.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51.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52.1.0
   6.0  DI     03 01 10 00               ....                    52.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53.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54.1.0(2)
   6.0  DI     03 01 00 00               ....                    54.2.0
   6.0  CTL    23 03 04 00  01 00 00 00  SET FEATURE             56.1.0
   6.0  CTL    a3 00 00 00  01 00 04 00  GET STATUS              57.1.0
   6.0  DI     03 01 10 00               ....                    57.2.0
   6.0  CTL    23 01 14 00  01 00 00 00  CLEAR FEATURE           58.1.0
  25    NSTS   00 00 00 00               success                 48.2.0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59.1.0
               24 00 00 00  80 00 06 12  $.......                59.1.8
               00 00 00 24  00 00 00 00  ...$....                59.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59.1.24
  25.2  DI     00 00 02 02  1f 00 00 00  ........                60.1.0
               d7 de d2 e3  b5 c4 d3 b2  ........                60.1.8
               c5 cc d7 d4  bc ba d7 f6  ........                60.1.16
               b5 c4 bc d9  55 c5 cc 00  ....U...                60.1.24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61.1.0
               00 00 00 00  00           .....                   61.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62.1.0
               fc 00 00 00  80 00 0a 23  .......#                62.1.8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                62.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62.1.24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63.1.0
               fc 00 00 00  01           .....                   63.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64.1.0
               12 00 00 00  80 00 0c 03  ........                64.1.8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                64.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64.1.24
  25.2  DI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p.......                65.1.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                65.1.8
               00 00                     ..                      65.1.16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66.1.0
               00 00 00 00  00           .....                   66.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67.1.0
               fc 00 00 00  80 00 0a 23  .......#                67.1.8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                67.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67.1.24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68.1.0
               fc 00 00 00  01           .....                   68.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69.1.0
               12 00 00 00  80 00 0c 03  ........                69.1.8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                69.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69.1.24
  25.2  DI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p.......                70.1.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                70.1.8
               00 00                     ..                      70.1.16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71.1.0
               00 00 00 00  00           .....                   71.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72.1.0
               fc 00 00 00  80 00 0a 23  .......#                72.1.8
               00 00 00 00  00 00 00 fc  ........                72.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72.1.24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73.1.0
               fc 00 00 00  01           .....                   73.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74.1.0
               12 00 00 00  80 00 0c 03  ........                74.1.8
               00 00 00 12  00 00 00 00  ........                74.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74.1.24
  25.2  DI     70 00 05 00  00 00 00 00  p.......                75.1.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                75.1.8
               00 00                     ..                      75.1.16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76.1.0
               00 00 00 00  00           .....                   76.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77.1.0
               08 00 00 00  80 00 0a 25  .......%                77.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77.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77.1.24
  25.2  DI     00 01 ff 00  00 00 02 00  ........                78.1.0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79.1.0
               00 00 00 00  00           .....                   79.1.8
  25.2  DO     55 53 42 43  18 2b 2e 81  USBC.+..                80.1.0
               00 02 00 00  80 00 0a 28  .......(                80.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                80.1.16
               00 00 00 00  00 00 00     .......                 80.1.24
  25.2  DI     eb 3e 90 4d  53 44 4f 53  .>.MSDOS                81.1.0
               35 2e 30 00  02 20 01 00  5.0.. ..                81.1.8
               02 f0 01 00  00 f8 10 00  ........                81.1.16
               20 00 40 00  00 00 00 00   .@.....                81.1.24
  25.2  DI     55 53 42 53  18 2b 2e 81  USBS.+..                82.1.0
               00 00 00 00  00           .....

网友A:
楼主还是去看看资料吧,两个一样的命令只不过参数不同就

囫囵吞枣没有好处。

楼主:
俺认为哪个列子,边调试边学

俺认为哪个列子,边调试边学,
现在用OO的假U盘学。。。。
1先看懂
2在改
3在自己写
这样学感觉有个目标

楼主:
书吗?先走马观花看一边,不懂翻书,在不懂就问

可惜只买到一本OO推荐的周立功的PDIUSBD12固件编程。
还有一本马伟没有买到。
继续了。。。。。。。。。

网友B:
也许不同的主机处理方法不一样?

楼主:
80 06 00 01 00 00 40 00

奇怪OO的和周立功的都是80 06 00 01  00 00 40 00
我在看看
,感谢楼上楼下。

网友C(2013-12-11):
请叫一下,只用USB芯片枚举,当枚举完成后,怎样才可以在电脑上显示一个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