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发板1.1的为什么读取2.0的u盘时会出问题

楼主(2007-11-21):
读取2.0 u盘时,出问题,并且具了解这与市场上的u盘还有关系。有的能读有的不行,哪位给解释一下,同样都是2.0的u盘,都遵循usb协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无法提供服务

硬件只能向下兼容。
高速HUB可以通过SPLIT事务来提供全速,如果还有PRE则提供低速。USB1.1怎能提供高速?

网友B(2007-12-24):
一切皆有可能

市场上的U盘是五花八门,各种方案都有。。。再加上PCB设计上的问题,它们有部分产品是没有严格遵循usb规范,这是事实。
当然你的开发板的软件与硬件也可能是有缺陷的。
从产品设计上来讲,USB2.0的U盘应该允许在USB1.1的HOST上来读取。。。

网友C:
楼主好

你用的USB HOST的控制芯片是什么?能否发一封你的USB HOST程序给我,我第一次做这个,太不了解拉,谢谢!我的邮箱是timnai@163.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