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是怎么区分USB硬盘和U盘的?

楼主(2007-11-22):
一直想知道windows是怎么区分USB硬盘和U盘的?
插入一个USB硬盘,盘符显示在硬盘一栏;
插入一个U盘,盘符显示在移动磁盘一栏.

网友A:
设备标识不同啊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什么设备标识?

太笼统了,能否解释清楚一点,通过什么协议识别是硬盘还是U盘?

网友B:

他们都是用MASS STORAGE来传输的.但是在FAT区会有所不同,U盘的标识与移动硬盘不同.

网友C:
每个设备肯定会有放配置信息的寄存器

os会读取这个寄存器
具体寄存器就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了

楼主:
等待高人...

1, 两个都是Mass Storage Class, 但看了又看Mass Storage的协议,也没有发现有硬盘和U盘之分呀!
2, FAT区只有FAT12/16/32之分,也没有硬盘和U盘之分.

除非是在SCSI中有定义,还没有找到SCSI的SPEC, 哪里有SCSI的SPEC下载?

网友D:
SCSI的Inquiry命令应答告诉PC机的

SCSI命令 0x12 应答时有一个bit表示本地磁盘还是可移动磁盘.

楼主:
还是版主见识广呀!

我猜也是在SCSI中定义.
顺便问一句,哪里可以找到SCSI的资料?

网友E:
在SCSI协议回答的时候有一个BIT

在SCSI协议回答的时候有一个BIT.下面是一段代码,HD_ICON部分应该就是

;************************************************************************
SS_Inquiry:                       ; set byte0 = DIRECT_ACCESS_DEVICE = 0
Do_Inquiry:
   mov   r8,DATA0
#ifdef HD_ICON
   xor   [r8++],[r8]
#else
   mov   [r8++],0x8000              ; set Removable Media bit
#endif
   xor   [r8++],[r8]
   xor   [r8++],[r8]
   xor   [r8++],[r8]              ; point to o_VendorID at offset 8
   mov   r9,str2
   mov   r1,((STR1_LEN-2)/2)
@@:
   mov   b[r8++],[r9++]           ; copy Mfg and Prod String
   dec   r1
   jnz   @b
   mov   r1,40
@@:
   mov   b[r8++],0x20
   dec   r1
   jnz   @b
   ret

网友F:
driver and inf files

网友G(2007-12-24):
FAT中

FAT的BPB中有个字段叫BPB_Media,一般翻译过来就叫媒体描述符,一个字节,0xF8就代表“fixed” (non-removable),非移动
通常用0xF0来代表removable,可移动的。。。。
它的合法值还可能是0xF9, 0xFA, 0xFB, 0xFC, 0xFD, 0xFE, 0xFF。

网友C:
两个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