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大家来帮忙

楼主(2007-11-2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插的时候没插好,接触不良。

楼主:
回2楼

回2楼,不是没插好的问题,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焊了两个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俺还从未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B:
估计是你的设备的复位不好

系统无法识**,会发复位信号后重试,也许再次复位就好了。

楼主:
估计是你的设备的复位不好

是什么地方送复位信号呢!

网友A:
复位信号是USB数据线送的,两根线同时拉低10ms(好象是,不记

但是我不大赞成平常人的观点,因为通常是 设备无响应或者超时的话,主机会连续三次重试复位,如果都不成功,
才会显示出无法识别的设备,这之后它就不会再动作了,而不是在每次复位失败后就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再去复位。

因此一旦显示了无法识别的设备后,就不会再去重试了,除非你的设备重新连接,即断开上拉电阻然后重新接通。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的设备上电复位、启动太慢了,过了响应时间

网友A:
还是软连接比较好~~~等设备启动OK了,我才慢慢的打开上拉电

楼主:
关于以上的帮助

你们所说的上拉是哪个上面的上拉,我用的是2550,当2550的几条跟CPU连接的数据线不连接的时候只显示没有找到设备,但是连接后偶尔会出现这个显示,而硬件RESET的时候出现的频率要高!

网友B:
部分同意圈圈的质疑,但在看到USB线上的信号之前,无法下

xwj讲的也有可能。记得以前似乎见过这种状况,但通过观察USB线上的数据传输,问题很快解决了,所以已经记不得具体原因了。

圈圈9楼的办法比较好,可以有效避免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