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d设备速度问题

楼主(2007-11-27):
做了个hid设备可以向PC发送数据了但是速度较传送200个字节数据要7秒钟左右,请问各位hid设备数据传送速度由哪些方面决定?

网友A:
看看你的HID描述符,是不是报告的长度太短了?

报告的长度太短了的话,每次只能传很少数据,当然会慢。

楼主:
好了

果然是描述符的问题,非常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