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在一个USB接口上同时多个接口?

楼主(2007-11-27):
请大侠指教:意思是在同一个控制器上同时实现 Mass Storage和鼠标的接口,设备接到PC上时能同时显示一个 Removable Disk 和 一个鼠标,并能同时使用呢?
控制器上的Endpoint数目够用,我使用不同的Endpoint是不是能实现?

我目前对驱动还不是很了解,多谢指教!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应该不行吧,除非一个控制器上有两个独立的USB

楼主:
感谢xusn

我只有一个控制器,用多个interface不行吗?

网友B:
一个USB控制器上,只要Endpoint数目足够,可以实现多个设备

楼主的要求可以通过定义多个Interface实现,在Windows环境下这叫“复合设备”(Composite Device)。但是我记不清了,曾经听说因为微软的Bug,Mass Storage不能成为复合设备的一部分,这点不知其他人有没有经验,不然楼主可以自己试一下了。

楼主:
谢谢 平常人

谢谢 平常人
U盘在windows下不能实现支持多个分区 就是 Mass Storage不能成为复合设备的例子吧
我试着用多个Interface来做其它类协议,谢谢!

网友C:
U盘在windows下能实现支持多个分区,这个跟复合设备无关

复合设备我还没玩过,改天俺也搞个玩玩。

网友B:
圈圈说得对,U盘在windows下能否实现多个分区,与复合设备无

可以从最简单的USB键盘+USB鼠标开始做复合设备,而且USB键盘不必实现完整的功能,几个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