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差分信号(USB)怎么用示波器观察啊?

楼主(2007-11-28):
请问:差分信号怎么用示波器观察啊?
在测量USB中,我用一个模拟通道测一根信号线对地的信号,现象是大概每隔1MS 出现一段波形。但也不知道怎么读这段波形到底是指多少?这和我平时遇到的高低电平信号不太一样啊。
请问这到底应该怎么读取呢?
或还有其他更好的测量方法?我的示波器有两个模拟通道和20个数字通道。带触发的。
谢了先!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难,用USB总线分析仪比较好点

要看电压什么的,直接捕捉下来慢慢看就行了,要看实时的数据,有难度。

楼主:
要多少钱啊

USB总线分析仪是一种设备吧?
要多少钱啊?

网友A: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我知道ZLG他们有这个东西卖

网友B:
是host发来的SOF

这个SOF是用来做同步、定时用的。多看几次usb specification 吧,越看越觉得有意思!ZLG USB1.1的逻辑分析仪大概1800元吧(05年买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还是比较好用的。如果想做物理层的分析,可以买大存储容量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网友A:
恩,SOF是start of frame的意思,即帧起始

里面有个帧号,它的数据格式在协议里有讲。USB是差分编码,你只看一条线上的信号也就差不多了(除了一些特殊的信号,例如复位等)。另外它是经过位填充的,具体的你还是去看看USB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