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FIFO复位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07-12-01):
程序中建立通信时要复位一下FIFO,清除掉以前可能因为通信中断遗留的数据。我在在Vender Command里加了一断复位FIFO的代码,但是复位过后,OUT EP死活发不了数据了。IN EP似乎没有受影响。网上搜了一下,相关讨论都是第一次复位的,我在第一次复位没有问题。REVCTL,OUTPKTEND之类的以及命令的顺序也试了不少种组合。有谁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A:
检查一下有没有开OUT中断

楼主:
没有开

   EZUSB_IRQ_ENABLE();            // Enable USB interrupt (INT2)
   EZUSB_ENABLE_RSMIRQ();            // Wake-up interrupt
   EIEX4=0; //Disable INT4

   INTSETUP |= (bmAV2EN | bmAV4EN);     // Enable INT 2 & 4 autovectoring

   USBIE |= bmSUDAV | bmSUTOK | bmSUSP | bmURES | bmHSGRANT;   // Enable selected interrupts

   EA = 1;                  // Enable 8051 interrupts

网友B(2010-09-21):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结果主机发不命令了。

网友B:
EZUSB_IRQ_ENABLE();            // Enable USB interrupt (INT2)
   EZUSB_ENABLE_RSMIRQ();            // Wake-up interrupt
   EIEX4=0; //Disable INT4

   INTSETUP |= (bmAV2EN | bmAV4EN);     // Enable INT 2 & 4 autovectoring

   USBIE |= bmSUDAV | bmSUTOK | bmSUSP | bmURES | bmHSGRANT;   // Enable selected interrupts

   EA = 1;                  // Enable 8051 interrupts

这不是开了中断嘛,怎么还说没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