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OTG设备:

楼主(2007-12-02):
    由于本人在开发USB OTG,因此想先买个OTG产品,移动硬盘或数码伴侣,或MP3,只要是大容量类设备的就行。以方便调试和测试。
    今天下午去电脑城找了很久,几乎没有什么OTG的,有几款号称是OTG的,产品介绍上说是单向OTG,其实就是一个HOST,而非OTG。
    后来找到一个说是双向OTG的,型号是亿典2008,至少其支持两个亿典2008间互传数据,不过看他的接口也并不是标准的OTG接口,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想让营业员演示下其功能,告诉我说要在确定买的情况下才可以,而且要去他们的写字楼。
    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而且这东西没有看到实物也不大敢买,因为发现很多产商都是在糊弄消费者,很多不是OTG的产品也吹是OTG,估计这也是冒出个“单向”OTG和“双向”OTG的原因。
    不知各位有没有用过或见过哪款大容量类的OTG设备,推荐一下啊!

楼主:
刚上亿典网站看了下:

发现那个型号为2008的其实也只是个HOST功能。

网友A:
使用M5637的.

有些硬盘播放器上带有一个COPY按键的就是了.

网友B:
采用AM7216的数码相框上有OTG

采用AM7216的数码相框上有OTG,电子城就有卖,不过对你开发没什么用处.
OTG与HOST+DEVICE组合的区别在于一个USB OTG插座(5PIN)的,插座上有一个PIN用来识别插入的是HOST还是DEVICE,识别完之后OTG就与单独的HOST或是DEVICE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在电脑城看到的那些OTG设备:

很多是有一个copy键,但感觉那根本不是OTG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主机功能——有的甚至说是简单的主机都很勉强。
在网上看了爱国者的P670,感觉那确实是个OTG,不过网上的图片太少了,就那一张,找时间去爱国专卖店看下实物——不过很贵!

网友C:
为什么开发这个就非得买一个呢???

互相连接做试验?

楼主:
曾想过直接互相连接:

但觉得这样难度大了些,所以想找个成熟的产品
而且,别的OTG设备迟早是要买的,因为就算我直接互连做成功了,也还要找别的产品来测试其兼容性。

网友A:
带一个copy键为什么不算是OTG?

它符合OTG的规范,怎么叫不算是OTG呢?
当你插入一个U盘时,它能不U盘的东西COPY到硬盘上,当你插入USB线连电脑时,能把硬盘变成个U盘.

楼主:
这和一个主机一个从机有什么区别呢?

个人认为一般的那种带一个copy键的就是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因为它连ID标志线都没有(接口是 4 PIN的,而且连U盘和连电脑也不是在同一接口上)
ID标志线这个OTG规范里最基本的都没有能算符合OTG规范吗?应该不能。

还有一点:大部分所谓的OTG产品只能将U盘的东西COPY到硬盘上,但不能将硬盘的东西COPY到U盘上,也就是产商说的单向OTG,而那种又能将硬盘的东西COPY到硬盘的产品就被叫做双向OTG了,价钱也贵了许多。根据我在电脑城看到的情况,双向的OTG远少于单向的。
这就有一点让我迷惑了:既然实现了将U盘的东西COPY到硬盘上,为什么不再实现将硬盘的数据COPY到U盘里呢?这两种技术上也没有多大差别啊。还偏搞也个单向OTG和双向OTG?

网友A:
错!

1,至少我见过的带COPY键的是只有一个USB口的,当你连电脑时,它就是DEVICE,当连上U盘时,它就成了HOST,这不是OTG是什么?
2,OTG没有单向/双向之分. 你所指的双向COPY功能,那是应用软件的范畴,你可以实现的啊,跟OTG没有关系.

网友C:
嗯,同意LS

楼主:
只有一个接口的设备我没有看到过:

而且,我看到的就连接口也是不符合OTG规范。
你是在哪看到的那种带COPY的OTG设备?
我是在广州天河区电脑城找的,没有找到。

网友D:
楼主应该找不到

我是做OTG产品设计的,各种方向COPY功能都没有问题,但产品的设计有时要综合很多因素。
只有一个USB口的OTG产品是可以做出来,但有隐患,就是解决了这些隐患,产品化的意义也不大。
但楼主的本意似乎只是关心互连,似乎和上述产品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我手上就有,不过刚做出来

还没量产.

楼主:
mikesullen能不能说详细点?

“只有一个USB口的OTG产品是可以做出来,但有隐患,就是解决了这些隐患,产品化的意义也不大?”
能否详细点呢?

网友D:
仅供参考

1,一般USB识别HOST还是DEVICE,是用那个ID的线。如果只有一个USB口,从产品化的角度来讲,为了方便读U盘,一般是采用大USB口,而大USB口是没有ID线的,这样就有一个矛盾需要解决了。
2,DEVICE一般是无源的,如果只有一个USB口,USB口需要向外提供电源,但是联接HOST时,HOST也会提供电源,两个电源如何控制需要解决。
3,不管采用大USB还是MINI USB,都要考虑用户实际操作中的错误,由于用户联接线错的问题,可能导致USB电源部分故障,严重时可能损坏OTG的主控。

网友F:
OTG功能目前还不是很实用。

host+device一般情况下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