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USB HOST到SLAVE的转接口.

楼主(2007-12-03):
一个系统只有USB HOST接口,想增加SLAVE功能,有没有HOST到SLAVE的转换口,当然需要软件的配合.

网友A:
PC上有USB的桥

PC上有USB的桥,用于两台电脑联机,你那个估计跟这个一样了

网友B:
增加一个USB hub即可

增加一个USB hub即可

网友C:
你自制一个,通过共享缓冲区来实现

网友D:
需要定制

USB OTG就是为这种功能来的,不过USB的类分的很细,软件部分需要根据你的应用来定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网友E:
LZ先要想清楚,你的PC要成为哪一类USB设备?

然后搞两个USB的Slave对接就可以了。

楼主(2008-01-03):
想把DVD播放机变成USB DVD-ROM.

DVD播放机上带USB HOST接口,且读碟能力超强,能把它变成USB光驱来用就最好不过了.
当然软件需要自己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