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简单说下USB接口芯片的作用吗?如cy7c68013 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7):
数据的串并转换,电平转换,应答等。

网友B:
FTDI接口芯片

FTDI提供三款接口转换芯片  想了解更多资料可以与我联系13482146920
MSN:Clark.sh@hotmail.com     Email:cf@gelitek.com  QQ879422605

FT232R
 最新推出的一颗接口转换芯片,实现USB到串行UART接口的转换,也可转换到同步、异步Bit-Bang接口模式。提供各种操作系统(OS)下的驱动程序。设计简单,使用方便,兼容性好:
1、    芯片整合了EEPROM,可用于IO的配置以及存储USB VID序列号和产品描述信息(PID)。节约成本
2、    芯片整合了电平转换器,使得其I/O口电平支持5V—2.8V的宽范围;
3、    I/O管脚驱动能力强,可驱动多个设备或者较长的数据线;
4、    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节约成本;
5、    芯片能自行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钟振,节约成本;
6、    内部集成了电源去耦RC电路;
7、    此芯片符合RoHS标准
8、    两种封装28pin  SSOP和32pin QFN
FT245
         实现USB到FIFO接口及Bit-Bang  IO借口。
1、    整合电平转换电路,使IO电平支持5V和3。3V
2、    通过简单易用的IO控制管脚实现数据流量控制;
3、    通过外挂的EEPROM,用于IO配置及储存USB VID和PID;
4、    提供各种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如Windows OS,Mac OS,WindowsCE,Linux;
5、    提供无铅的(RoHS),封装有32pin LQFP 和32pin  QFN 两种
FT2232
      实现USB到两个串行UART、FIFO、Bit-Bang IO接口,并且还可以配成MPSSE,I2C,JTAG及SPI总线。
1、    芯片内部整合了上电复位电路,节约成本;
2、    内部整合电平转换器,使IO电平支持5V和3。3V
3、    通过外挂的EEPROM,用于IO配置及储存USB VID和PID;
4、    提供各种操作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如Windows OS,Mac OS,WindowsCE,Linux;
5、    提供无铅的(RoHS)  48pin LQFP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