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usb可以接三个相同的摄像头吗?

楼主(2007-12-07):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供电和带宽不成问题

谁说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不行?

“如何快速完成usb设备的连接确认?”这个问题不明白在问什么,什么叫快速?什么叫连接确认?

楼主:
谢谢指点

如果接了N个摄像头——工业监控需要——是否能同时驱动?又如何确定谁是谁?
确认一个usb设备接入时,在微机上往往有几秒钟的时间,如果设备数量多,比如数十个同时接通,岂不要很长时间?

楼主:
请赐教:caim@263.net

网友A:
已经说过:只要供电和带宽不成问题,一个系统可以驱动N个

USB设备的接通过程有一系列的动作,这个过程的快慢是由系统软件决定的,除非你要经常拔插设备,这点时间应该不是大问题吧。LZ有什么特殊要求一定在意这段时间呢?

至于如何确定谁是谁,如果你所有的摄像头都是同一个型号,那就只有通过观察图像来识别了,或根据设备接入系统的先后顺序判别。

楼主:
再次感谢

我因为要用pda 采集上百个(usb)摄像头图像,因为供电问题,不能同时连接,要经常插拔(通过电路实现)所以对设备接通时间有要求(希望每个设备采集控制在1-2秒完成),目前还没有好方案。

网友A:
不能对设备接通时间有要求,因为PC的操作系统不是实时操作

楼主的需求必须另想门路;或者根本就没有现实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