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圈圈做的USB转串口——源代码包以及电路图

楼主(2007-12-11):
只支持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无硬件流控制。
波特率最高可支持到115200bps以及230400bps。

源代码包下载: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111442560.rar

第一次连接时会提示选择安装驱动程序,请指定源代码包中的inf文件,
这时会提示未经数字签名,选择仍然继续安装就可以了。

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用的串口调试助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111195123.rar

原理图:http://group.**/Upload/2007/11/20/34c15093-f6cf-497b-a2ea-8dc2e3a7522f.pdf

网友A:
re:computer00

computer00 大侠的USB转RS232是否这样测试过:用115200波特率做测试,因为115200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的时间大概是90us,所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自发自收测试,启动自动发送功能,发送时间间隔为10ms,每次发送100个字节,差不多100us发一个字节,在这种情况下测试,是否会有数据丢失?

小弟前段时间做了一个USB转RS232,也是使用51单片机+PDIUSBD12,但是无法通过上述测试

楼主: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发自收,显示数据有问题

好象是多了些回车换行,我突然想起来我是勾了那个发送新行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时间到了它就发了个回车换行,把我的数据
弄乱了?我中午回去再测试。

但是下面的提示接收数量和发送数量却是一样的,我晕。

但是使用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就没问题了,一个收,一个发。

可以两边同时对发,115200bps收发一个都不漏。发送一个200K的文件大概要
20几秒。

230400bps的我还没测试过,因为我的电脑自带的串口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我估计是没问题的。

我串口接收和USB接收分别使用了64bytes的缓冲区,串口接收使用中断方式,
循环缓冲。
100us一字节,处理速度应该是足够了的。我用22.1184M的晶体,大概有2MIPS。

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你,就是那些线路状态如何返回?文档里有个SerialState的Notification,
但是我发现主机从来都没去请求过。另外我也有一个中断端输入端点,但是也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它返回
状态?我强行返回一些数据,没用。

另外,当主机设置波特率时,我的设备不支持,那我应该返回怎样的信息告诉主机?
我直接将当前设置的波特率(跟主机请求的不一样)在GetLineCoding时返回,结果
主机也认为设置波特率成功了,我晕...真不知道怎么办,文档里也没提到。是不是
不支持这个波特率,就不要返回状态包?文档里也没提到状态包该返回啥,我就返回
了0长度的状态包。

网友B:
好呀,支付共享!

网友C:
推荐一款芯片实现USB转串口

FT232  可以实现串口UART转为USB  包括RS232/422/485/TTL

网友D:
老大,你太强了

网友E:
代码看了一下,发现很多缺陷

先记着,以后再说

网友E:
偶认为的缺陷,欢迎拍砖

1 为什么不用总线方式驱动?
2 d12中断用主程序查询方式处理
3 串口发送居然在死等
4 串口接收明明缓存有数,只送一部分,剩下的第二次送
5 缺少对临界资源的保护

网友E:
computer00陪小蜜去了,也不来拍?

笔记本到了?

楼主:
这有啥好拍的?

1 为什么不用总线方式驱动?
——个人不喜欢用总线方式,IO口模拟时序方便控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 d12中断用主程序查询方式处理
——用查询方式有什么不好的?难道非要搞个中断,在中断里面设置个标志,然后再到主程序中去查询这个标志?

3 串口发送居然在死等
——串口发送死等有啥不好的?反正都没发完,也不想干其它的事了。

4 串口接收明明缓存有数,只送一部分,剩下的第二次送
——这个是一个循环缓冲,你给想一个更好一点的办法出来发送数据?分两次发有什么不好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概率有多少?

5 缺少对临界资源的保护
——除了串口接收中断之外,其它地方没啥中断了,还要保护哪里的临界资源?

最后声明一下,这个是一个USB学习板,提供给学习USB的人学习USB用,程序越简单越好,硬件越容易理解越好。

网友F:
哈哈,不错!

哈哈,不错,00有个性。

网友G:
OO牛人

设计得由个性发挥,当然约束项也是动力的存在.

网友H:
原理图中P1IDEPORT是个啥器件

网友H:
pc上的驱动程序是如何做的 请圈圈指教

楼主:
P1IDEPORT是硬盘接口,挂硬盘用的,你可以不用理它

这个是个学习板来的,所以其它东西比较多,例如键盘,LED等。

驱动程序我不用写,只需要弄个inf文件,告诉系统需要复制那些驱动程序文件就行了。
驱动程序是windows自带的。

网友I(2014-01-31):
看不到了,来晚了,网站链接都打不开了

网友J(2014-06-08):
怎么都访问不了了

网友K(2020-04-16):
引用 楼主:
1 为什么不用总线方式驱动?——个人不喜欢用总线方式,IO口模拟时序方便控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2&n ...

不知道圈圈是否还在这里,请问一下,WIN7 32电脑,可以安装驱动,64位无法安装驱动,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圈圈是否还在这里,请问一下,WIN7 32电脑,可以安装驱动,64位无法安装驱动,怎么解决? ...

应该要改一下inf文件……

网友L(2020-06-08):
无法下载,链接失效呀

网友L:
引用 楼主:
应该要改一下inf文件……

问下圈圈大哥,USB扫描枪怎么弄,是和USB键盘差不多吗?书上面好像没有USB扫描枪的接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下圈圈大哥,USB扫描枪怎么弄,是和USB键盘差不多吗?书上面好像没有USB扫描枪的接收哈。 ...

这个我没有看过,做成键盘应该是OK的。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回来照着做,这个应该没啥技术难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看过,做成键盘应该是OK的。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回来照着做,这个应该没啥技术难度 ...

我用的是STM32单片机,但是圈圈书是51单片机,STM32内置USB控制器,圈圈大哥如果能更新STM32的移植文档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看过,做成键盘应该是OK的。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回来照着做,这个应该没啥技术难度 ...

现在STM32流行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STM32流行很火

原理都是相通的嘛,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原理都是相通的嘛,自己移植一下~~~

书里面配套的PCB板子,但是没有BOM元器件,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圈圈哥,在哪里能买到这些器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书里面配套的PCB板子,但是没有BOM元器件,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圈圈哥,在哪里能买到这些器件? ...

书里面有些细节看的不是很懂,但是大致大框架知道,就是设备描述符,层层叠加。

圈圈大哥,有什么办法可以有助于理解书上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书里面有些细节看的不是很懂,但是大致大框架知道,就是设备描述符,层层叠加。

圈圈大哥,有什么办法可 ...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协议看一遍,自己动手做一遍……

@tao20002008 :这个板子不支持HOST模式……目前没有计划开发相关章节的内容……其实搞懂了从机的流程之后,再搞主机应该不难的……
@computer00 :书上都是例子都是从机USB,没有讲作为 主机USB的例子,假如我想在开发板上面接USB扫描枪,此时开发板就是主机USB;
@tao20002008 :主要是精力有限……现在后面每一章都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应该跟着做还好吧……前面几章稍微枯燥点
@computer00 :圈圈大哥,没有回应呀。我就是希望我们圈圈USB做的更好。
@computer00 :@computer00 :其实还是想圈圈书越来越好,我们如果从中学到了技术,配上主流平台,可以保持持久竞争力。书也会大卖的。知名度也会持续上升。如果可以,还可以提供付费指导。
@computer00 :现在也可以啊,书上有您的博客(圈圈USB),每章弄例程更新到云盘;跑一跑加深理解;很多作家的书和线上云盘资料同步更新;有些还直接扫码看视频; 我现在的问题是: 书也看了,但是依然无法移植STM32 USB,无从下手。看书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更不想买书啦。 1.章节后面有对应的例程; 2.流行的平台,例如:STM32F407VGT6例子,
@tao20002008 :如果你在书成之前提这个建议还有用,现在恐怕有点难了……
圈圈大哥,我看了你的书第四章了。看的我好累,我个人的建议,能不能每个章节给点题目,做做。这样边看书,边做题。效果好一点,没那么累;不然一本书我啃完,啃了后面忘了前面,我想看一章,就实践一下;没那么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协议看一遍,自己动手做一遍……

书基本上看到第4章啦,基本上算懂了,然后我买了圈圈51开发板,但是开发板的USB是公头的,正常开发板USB应该是母的接口呢,这样方便开发,如果做USB扫描枪和USB鼠标实验,USB口没地方插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