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USB,RS232是不是该彻底抛弃了

楼主(2007-12-18):
单片机学习者是不是不用再学RS232的内容了?

网友A:
RS232太简单了,不用几小时就搞懂了,没有理由不学。

网友B:
LZ的说法不无道理,有此趋势。但圈圈说得对,没有理由不学

既可以打个好的基础,从简单的东西入手学习通信的方法,又可以在要求简单的情况下有一个有效的通信手段。

如果想RS232这样简单的东西都学不好,都懒得学,USB肯定学不好。

网友C:
各有优势

网友D:
等USB做到和RS232一样简单的时候,

当USB能像RS232一样简单的操作的时候(硬件做好绝大部分功能,也不需要什么资源来跑协议栈,并很好的控制成本),这个时候,USB该取代232了
问题是:USB什么时候能到这一地步?

网友E:
现在usb的芯片还是属于高端的设备

太多的外设还是属于RS232接口

网友F:
USB转串口芯片是个桥梁

将USB的复杂变换成简介的串口

楼主:
看各位的说法,RS232主要是学习用的了

做产品的很少用了吧

网友A:
现在已经比较少了,一些编程器什么的,可能还用

但是通用异步传输在工业上用得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G:
好多方面代替不了的

网友H:
肯定还是学,因为不费什么时间,而且刚学弹片机

时候不可能马上学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