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Y7C68013A的请进

楼主(2007-12-18):
据说CY7C68013的外围电路接好后,电脑就能够识别新设备。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是这样。因为我做的电路电脑识别不了。请高手分析一二。谢谢。

楼主:
晶振正常。电源正常。复位是100K+0.1uF RC复位电路。IIC上拉3.3K电阻。IFCLK上拉10K电阻。RESERVED 下拉10K电阻。WAKEUP上拉10K电阻。是否是因为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A:
多数情况是复位问题

布版很重要,USB线要对称

网友B:
CY7C68013A调试很容易

CY7C68013A的调试没有太多问题,我的是用fpga控制,很快就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