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发现未知设备,我该怎么办了

楼主(2007-12-20):
请问高手:
我的现在显示发现未知设备,我该怎么办了?是不是该写驱动程序了,进行枚举了,谢谢!

网友A:
Inf文件问题

这是因为没找到Inf文件,要求指定对应的Inf文件

网友B:
你先确认是不是枚举成功了。光接上拉电阻也会发现新硬件

楼主:
谢谢了

哦,谢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C:
怎么才能检查枚举成功b了?

怎么才能检查枚举成功b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它的VID和PID。另外,也可以用BUS HOUND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