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高速USB接口方案,40MB/S以上

楼主(2007-12-28):
专业开发高速USB接口,40MB/S

USB-VGA显示转换器,640*480分辨率,无压缩,24位色深,主机刷新速度为30帧/秒,TFT显示器刷新速度60Hz
USB-SVGA显示转换器,800*600分辨率,无压缩,24位色深,主机刷新速度为20帧/秒,TFT显示器刷新速度60Hz
另外可定做任何分辨率的USB显示转换器,可支持软件压缩,硬件解压缩

其它各种总线转换;
USB2.0, PCI ,AHB ,以太网,串口等等任意组合的总线转换

如感兴趣请email联系zxssjy@163.com

网友A:
连续一分钟传40MB/S=40*60=2400MB,可以吗

网友B:
40MB/S?

电信给用户的带宽声称2M,但事实上都到不了

楼主:
回二楼,40MB/S是连续10分钟的平均值

在普通的奔四2.8G+512MB内存的电脑上有时可达到42MB/S以上,在最新的电脑上没有测试过,肯定不会比这个低.
相关的解决方案有USB显示设备,USB数据采集设备等等.

网友C:
楼主如何测试的?这样的指标确实很吸引人

网友D:
一个问题

USB上实现连续的40MB/S是不可能;
如果1ms内40K是可以的;
1)楼主如果用批量传输,USB协议会保证数据完整性;
  但是不保证实时性,例如硬盘盒,windows系统在
  运行别的程序,或后台任务时你的传输速度会严重降低;
  你可以实验一下,一遍听歌MP3一边向硬盘盒写数据;
2)楼主如果用同步传输,数据可能会很快,可以保证了
   实时性,不过数据可能不完整,例如USB的摄像头;
  系统忙的时候数据丢失严重;
楼主你的数据是如何得到的,严重怀疑!

楼主:
6楼你见少了啊

USB2.0跑到40MB/S以上,这个是连续传几十GB数据除以时间测出来的
这个是bulk方式的,数据一个不丢

bulk方式理论极限是53MB/S,就是平均每个microframe有13个包
512*13*8*1000=53248000

我现在所做到的是长时间平均40MB/S,应该是每个microframe有10到11个包
512*10*8*1000=40960000
512*11*8*1000=45056000

短时间(半分钟)传输的速度也有45MB/s以上的记录,那么每个microframe有12个包,这才和我做的驱动的理论值对应.也就是说,我做的这套玩意理论极限是
512*12*8*1000=49152000

分析了这个多,说一下相关的USB开发项目
USB-VGA显示转换器,640*480分辨率,无压缩,24位色深,主机刷新速度为30帧/秒,TFT显示器刷新速度60Hz
USB-SVGA显示转换器,800*600分辨率,无压缩,24位色深,主机刷新速度为20帧/秒,TFT显示器刷新速度60Hz
另外可定做任何分辨率的USB显示转换器,可支持软件压缩,硬件解压缩

其它各种总线转换;
USB2.0, PCI ,AHB ,以太网,串口等等任意组合的总线转换

网友E:
是byte/s还是bit/s? B/s一般是指byte/s

楼主:
40000000字节/秒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F:
呵呵,这么厉害啊,那CPU占用率多少?还能干别的吗?

楼主:
去年测试的

CPU 奔四3G,
内存 512M
显卡5700-128MB
CPU在干什么?
CPU把屏幕上的图像截取下来,通过USB发送出去,
USB转成SVGA(800*600)的点液晶屏,在液晶屏上看电影,
比较流畅,可达到二三十帧

楼主(2008-08-1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邮件给我

zxssj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