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

楼主(2007-12-30):
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S52,USB控制芯片是PDIUSBD12,问大家一下这能不能开发USB HOST,如果能的话,需要写几部分的程序,分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不能。PDIUSBD12只能做设备。

网友B:
请教00,PDIUSBD12用的是6M晶振

是不是控制PDIUSBD12的MCU执行速度要比它快才可以啊,就是用大于6M晶振

楼主:
computer00?

那可以用什么芯片来做USB HOST开发呢?谢谢

网友A:
回复3楼:没有这个要求。CPU可以更慢的工作。

你可以看我以前做的东东: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cmd.html?do=blogs&id=1150&uid=2198

回复楼主: 你可以使用带USB HOST功能的芯片,例如ISP1161,ISP1362等等。还有其它的,你可以自己找找。
我以前收集的一些资料: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23236.html

网友C:
USB HOST CONTROLLER

FTDI vinculum系列VNC1L-1A是一款USB HOST控制芯片,实现SLAVE设备变为HOST。带32BIT MCU,自动识别FAT文件格式,提供类似DOS的操作命令对文件进行读写等操作,降低工程师开发难度。需要更多资料可与我联系

网友D(2016-06-05):
引用 网友C:
FTDI vinculum系列VNC1L-1A是一款USB HOST控制芯片,实现SLAVE设备变为HOST。带32BIT MCU, ...

怎么联系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我以前做的东东: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cmd.html?do=blogs&id=1150&uid=21 ...

老大,你的博客没有USB-HOST栏目啊!太多资料了!不知从那里找啊!郁闷

网友E:
USB HOST用得最多的就是CH375B CH376芯片,国内厂家    也可以用带USB HOST的单片机CH559 CH56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