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家学习usb还是自己动手吧~也就50到60元成本吧~~

楼主(2007-12-30):
试验板:10元
D12: 16元
atmega168: 记不清了,好像20元左右吧~

其余晶振,发光管,电源啥的都用了现成的,没有计算成本~就可以做个简单的usb玩了~
  D12我是这样焊的,用一根细导线拆开,大概由6~7根系的像头发丝的单根线组成,用这些线一根根的焊到d12上,完了用
胶枪一封~OK~搞定,一次成功~

网友A:
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活动:

http://group.**/93/

我们的USB活动,送PCB,卖整套元件,只要33元(不含邮费)。

相关链接:http://group.**/93/7520.aspx

网友B:
圈圈,你那个USB A型插口没法用啊,被旁边的DIN9插口挡住了

为什么用A型插口?用个B型插口多好。

即使用A型插口也应放到另一边。

网友A:
不会吧?难道你不用USB延长线?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有延长线

平时U盘什么的,都是直接在桌面上用USB延长线。你赶紧去买个USB延长线吧。就像串口延长线一样。

网友B:
赫赫,你去看看USB的协议,我不记得协议中有A型的母插头

我知道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你说的那种延长线,我就是想知道那些延长线是否符合标准规定。嘿嘿,不要说我抬杠哟。

下面是USB 2.0协议的一段:

6.2 Keyed Connector Protocol
To minimize end user termination problems, USB uses a “keyed connector” protocol. The physical difference in the Series “A” and “B” connectors insures proper end user connectivity. The “A” connector is the principle means of connecting USB devices directly to a host or to the downstream port of a hub. All USB devices must have the standard Series “A” connector specified in this chapter. The “B” connector allows device vendors to provide a standard detachable cable. This facilitates end user cable replacement. Figure 6-1 illustrates the keyed connector protocol.

The following list explains how the plugs and receptacles can be mated:
- Series “A” receptacle mates with a Series “A” plug. Electrically, Series “A” receptacles function as outputs from host systems and/or hubs.
- Series “A” plug mates with a Series “A” receptacle. The Series “A” plug always is oriented towards the host system.
- Series “B” receptacle mates with a Series “B” plug (male). Electrically, Series “B” receptacles function as inputs to hubs or devices.
- Series “B” plug mates with a Series “B” receptacle. The Series “B” plug is always oriented towards the USB hub or device.

网友A:
我认为延长线上面那个应该是A型母插座,而不叫做插头吧?

我现在在板子上用的是A型插头,这个是符合规范的吧?例如U盘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在我的板子上放个A型插座(主板上那种)就算不符合规范了,对吧?

用插座的话,设备就应该要用B型插座。相反,如果我的板上放个A型插头,也是不符合规范的。

而那个延长线,一端是一个A型插头,另一端是一个A型插座,不能因为它接在线上不是
固定的,就叫它插头吧?我认为它样子是那样的就应该叫做A型插座了。所以我觉得我的
板子设计上使用A型插头是符合规范的,延长线也是符合规范的。

俺以前写的相关**: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7/41381.html

网友B:
如果延长线是用于把U盘之类的设备转接到PC上,当然是符合

但USB的协议中有一个规定就是“USB电缆不能以任何方式在电缆中间出现接头”,既不能进行延长。一根正常的USB电缆应该是一端为A型,另一端为B型,这种两端都为B型的延长线恰恰是被用于延长USB电缆,即一端接正常电缆的B端,另一端接PC。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有不符合规范的嫌疑,所以在USB协议中没有提到这样的延长线。

不管如何,就算是抬杠了,反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A:
呵呵,USB协议中的USB电缆应该是两端都要求是插头吧?

这个我倒是没仔细去研究过。

我只知道设备端应该使用B型插座或者A型插头;而主机端则应该使用A型插座或者B型插头。

如果USB电缆只能出现插头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一端是A型插头,另一端是B型插头了。

这个延长线也不能说在“电缆中间出现接头”吧,这两个接头分别在主机端和设备端。

网友C:
设备是应该用B型接头!

网友D(2008-02-05):
hehe,平常人真厉害,这都了解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