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程序的解释?

楼主(2007-12-31):
这个是周立功的PDIUSBD12的固件程序的一段,想问一下:在Outportb()的函数调用中的D12_COMMAND是什么意思,还有D12_DATA是什么意思,好象不是一个普通的传递把,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找不到这样的定义>在下面的j<<=8;j+=b1;为什么要这样的计算呢?百思不不的其解.谢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A:
D12_COMMAND和D12_DATA是两个地址,这个你看看D12的数据手册

它有命令地址和数据地址。这两个应该是宏定义,搜索一下应该可以找出来。

j<<=8;  //j已经读到一字节了,并且是高字节,所以将它左移8位

j+=b1;  //然后j再加上后面的8位,合并成一个16位的。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D12_COMMAND和D12_DATA是两个地址需要在程序的开始定义或者声明一吗?

网友A:
是的。你去找找,肯定可以找得到他们的定义。

楼主:
在帮个忙?

#define D12_COMMAND(*(unsigned char xdata *)0xff01);
#define D12_DATA    (*(unsigned char xdata *)0x7f02);
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宏定义和括号内的星号是什么意思,没有见过这样的定义,

楼主:
急呀!

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拉!

网友A:
这是指针用法。后面的分号是错误的。

#define D12_COMMAND (*(unsigned char xdata *)0xff01)
#define D12_DATA    (*(unsigned char xdata *)0x7f02)

(unsigned char xdata *)0xff01 这个的意思是强制将0xff01转化为一个unsigned char xdata型的指针,
假设这个指针为p,然后*p就是使用这个指针了。

楼主:
谢谢拉!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