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请大家解释个程序?

楼主(2008-01-02):
在下面的程序1处:D12_FULLEMPTY是USB的什么意思?
在2处:为什么付两次值呢?
在3的地方:这个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USB里起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拉!

网友A:
这些你看看D12的数据手册吧,读数据就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B:
第2点我确实看不懂. 算 patch 吗?

楼主:
是呀?

第一点知道是判断满或空的,但不知道D12_FULLEMPT是否可以随便的定义,
第二点就不知道为什么拉,
请各位进来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把?
谢谢!

网友C:
computer00 说的没错

多看下数据手册吧,看完后一切都会恍然大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