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DE硬盘怎么改装成USB接口?

楼主(2008-01-06):
自己有一块40G的硬盘闲置,想利用它练练手,看看能不能自己改装成一个能用USB借口解决和电脑连接问题的移动硬盘.
不想到电脑城里买那些现成的.
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要解决并口到串口的问题应该得用到151之类的东西吧(好像是151,速度很慢的,相对于电脑的速度),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电路
听说还要驱动程序,做不成也无所谓的,只是好奇

网友A:
有专用的芯片。也可以自己买一个USB接口芯片再装个MCU来做

网友B:
ide to usb

JM20330单芯片实现老式IDE接口转为USB接口。

网友C(2008-03-07):
兄弟有做过usb-atapi吗?

网友D:
呵呵,如果是练手的话自己找个USB芯片,用单片机IO口来操作

如果是为了实用,当然没必要自己做

LZ自己先去网上找找资料吧

网友E:
呵呵,自己做速度太慢

网友:
cy7c68300b

用cy7c68300b,自己做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