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超时及重试机制

楼主(2008-01-08):
当usb host和device传输失败时,譬如host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可能会超时或者返回nack,host会隔多长时间重试一次out?规范里有没有定义?

网友A:
这个好象没有定义。

网友B: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不回答是严重事故,回答NACK是正常现象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不回答是严重事故,一般MS-Windows会隔几个到十几个Frame再重试,重试3次不成功则认为设备失效,Windows将发Reset。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回答NACK属正常现象,一般MS-Windows会马上重试,基本没有间隔,重试大约几十毫秒后认为设备失效,但我忘了Windows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好像也是发Reset。

这种超时时限在协议里没有规定,由Host端软件自定义。

网友C:
re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一直NAK,实际上HOST控制器会自动重试,无需软件要求重试

楼主:
从硬件角度看

     OUT数据到DEVICE,Device一直NAK,这个重试只会3次。OUT数据到DEVICE,如果Device超时,这个重试也只会3次。这两种情况下的重试间隔有没有区别?我想NACK的重试间隔应该比timeout会快一些。
    从硬件角度看,NACK的重试有没有可能会在一个微帧里3次?感觉在一个微帧里重试3次也太快了。

网友A:
不对吧?out数据到device,device返回NAK,主机不止重试3次吧

协议里面是有个超时限制(返回NAK的次数过多的超时,而不是无应答的超时),但是没有规定重试3次,从我实际使用来看,似乎远不止3次。

如果超时后,就会reset,这个就会重试3次reset。

网友B:
NANK超时的间隔由PC驱动决定,超过18bit的时间即可

NACK超时重试的次数不限,但重试次数太多将严重影响系统效率,如果无止境地重试下去,USB总线会被堵死,所以Host软件必须控制重试次数,但USB协议没规定重试次数的上限。

网友D:
好像是重复三次之后就忽略改设备了,至于时间间隔好像没有规定是多少吧

楼主:
NCK超时

NCK超时是如何理解的?另外还有个问题,譬如host 发出IN数据指令,device还没有准备好,这是可以发送NCK相应,另外我能不能发送一个数据长度为零的data应答?这两种响应对host的处理是否有区别?

网友A:
不是NCK,而是NAK。

你自己都说明白了,你返回NAK,就表示设备未准备好数据;而反回0长度的数据包,则表示设备已经准备好了数据,而数据长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