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给解释下,不太明白

楼主(2008-01-09):
如何理解USB协议中的一个设备可以包含多个配置,一个配置中可以包含多个接口,一个接口中可以包含多个端点。
不理解这些“设备”,“配置”,“接口”和“端点”到底是指的什么,有什么区别,请哪位大虾给解释下,最好举个例子。多谢。

网友A:
不同的层次

例如你有一个USB设备,它具有不同的配置,例如可以配置成鼠标,也可以配置成键盘,也可以配置成一个USB声卡。

如果配置成USB声卡,那么就可以具有多个接口,例如一个音频接口,一个控制接口。

在音频接口中,又可以具有多个端点,例如输入端点和输出端点。

网友B:
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专门帖子,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

楼主:
非常感谢00的回答。

楼主:
刚看到平常人的帖子,非常好的例子,非常感谢平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