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影响USB传输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08-01-10):
比如低速USB设备,理论值为1.5M,实际上一般能达到多少?为什么达不到1.5M?多谢。

网友A:
所谓USB的理论速度是按数据包之间没有间隙算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一条高速公路限速100公里/小时,假定所有汽车都是10米长;理论极限计算,一公里的路面可以摆放100辆汽车,如果这100辆车都以100公里/小时匀速行驶,这段路每小时可以通过一万辆汽车。

这个理论数值显然是达不到的,先不谈车速不同,首先车间距不可能为0,其次不一定时时刻刻都有车经过。

USB传输也一样,数据包之间有间隙,准备数据包的设备需要时间,发送数据包也需要时间;所以没有任何一种USB系统可以达到理论速度!

楼主:
非常感谢平常人的精彩答复。

网友B:
低速设备的1.5Mbps,是指在总线上传输一个bit的速度

对于一个实际的数据包,还包括协议开销(例如同步、令牌包、位填充、CRC校验、应答等),另外还要考虑CPU的处理时间以及CPU跟USB主控制器之间交换数据的时间。

楼主:
非常感谢00的答复,更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