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是串行接口为什么USB比232快那么多?

楼主(2008-01-12):
始终不太明白,请指教,多谢。

网友A:
硬件条件决定的。同样是三极管,为什么有些频率高那么多

楼主:
多谢00的回答,那为什么不把232的硬件也做的那么快?

呵呵,问题有点菜。

网友A:
将232改成差分的,你愿意吗?将232的距离限制在5米以内,你愿

将232改成电流传输模式,你愿意吗? 232要使用特殊的线缆,你愿意吗?

另外,现在的一些MCU上的UART口速度达到M的很多了。

网友B:
好多肯定疑问句

网友C:
工业上确实有把232转换成电流传输的例子

485不就是把232改成差分的吗
232的一个方便之处是支持几乎任意的波特率,可以按需平衡传输距离和数据率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

我的理解到现在232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原来技术上达不到USB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当时只能用232,而后很多设备都是基于232接口的,所以也只能一直沿用至今。而从实际应用来说USB完全可以取代232,232相比USB也没有任何优点。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给点评一下,多谢。

网友A:
单在接口这一块上来说,USB取代232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传输上却无法做到长距离。

楼主:
多谢00,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