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菜!

楼主(2008-01-12):
问大家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在USB是PDIUSBD12的固件程序(大家都这么叫,但不知道为什么)写好后,把A/D转换的结果经过计算后通过USB传到主机上,这一过程是怎么处理的呢?在写的程序中都是对主机的一些应答.
是不是在端点2中进行的呢?
我是这么想的,在A/D转换的结果准备好后,申请一个中断,把结果放到端点2的缓冲区,在标志缓冲区满,这样的话主机在检测到缓冲区满后,是否会进行读取呢?
请大侠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PC端程序的配合。要由PC端程序负责查询对应的端点

楼主:
回复computer00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说由PC端程序负责查询对应的端点是否空还是满吗?

网友A:
就是要不断的去读这个输入端点,看是否有数据准备好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中断传输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