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DRIVER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请问,为什么USB需要我们去写它相应设备的DRIVER,而232却不需要?很菜的问题,麻烦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RS232也需要驱动

,只不过操作系统封装好了。USB有些驱动也不需要编写,譬如U盘,操作系统也封装好了,针对某些特殊应用,需要自己实现一些细节,所以就需要驱动程序

楼主:
多谢,这些细节主要是指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232设备都可以用一个DRIVER,但USB却不行?

网友B:
因为232简单,就是一个数据流。而USB则不是,有具体的设备

其实USB总线驱动在windows上都自带了的。所需要的驱动是那个设备,例如U盘,键盘,网卡等等这些功能驱动。
windows已经集成了一些常用的标准驱动程序,所以不用用户自己安装,例如U盘,键盘等等。

楼主:
没明白这句话

引用 网友B:
USB技术专区 ←返回版面

4楼: 因为232简单,就是一个数据流。而USB则不是,有具体的设备

232也有具体的设备,USB也是一个数据流啊?!

网友B:
232没有具体的设备。我们在电脑上上看到的只是一个232接口

里面的数据流怎样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你也可以自己写个驱动程序,数据流接口使用232,实现基于232的移动存储设备。

楼主:
多谢00,终于明白了